使用HMC5883被干扰,无法正确指向的求助

楼主(2013-05-14):
小弟最近在做四轴,使用的是MWC的飞控,电路当然自己焊了,传感器使用的是MPU6050 HMC5883L MS5611。
但是如果开启了电子罗盘用来定方向,通过GUI总看到输出的角度在1度范围的跳动,做过矫正还是这样。
导致的问题就是四轴飞起来了之后总是在抖,因为方向不准,总是在跳。

是我电路焊接的问题,还是周围环境的问题,没法下手解决。
大家谁还使用电子罗盘,能否谈谈这种东西在使用上面的一些经验。

网友A:
1度的话只是大了点吧,我的是0.5度左右跳动
我怀疑是不是电机旋转的时候的磁场对这个有干扰,反正我的小电机一靠近HMC5883的时候影响巨大。
应该软件上可以处理这个问题,好像滤波可以减轻这个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度的话只是大了点吧,我的是0.5度左右跳动
我怀疑是不是电机旋转的时候的磁场对这个有干扰,反正我的小电 ...

谢谢。
电机应该是有影响的,但是还没插电,只是一个飞控调试的时候都有这种现象,有点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