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用VB编写一个简单的串口调试工具

楼主(2013-05-14):
用的软件是VS2008,,希望可以实现简单的串口接收数据,可以十六进制显示,和图片的功能差不多就可以,,只要简单的,,谢谢

楼主:
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忙

网友A:
功能这么简单的没必要写了,用任何一个现成的都有这功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我这里有个以前用C#写的,楼主,你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这么简单的没必要写了,用任何一个现成的都有这功能

我只要简单的就行,太多功能会觉得不是自己做的。。所以可以麻烦大神帮我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我这里有个以前用C#写的,楼主,你看看有没有用

指定说VB写才行,不过还是谢谢亲

网友:
要是玩的话 可以自己试试用易语言写一个,汉语编程 看看就会 可以当玩具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要简单的就行,太多功能会觉得不是自己做的。。所以可以麻烦大神帮我下吗 ...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开发要用,搞了半天是个伸手党,拿了别人东西当自己的,。既然你自己都说了简单就不会自己写吗,VB高中学生都会了,花不了你一天半天时间。网上VB串口源码一大堆,就算不会写还不会改?

网友:
毕业设计?貌似太简单了点

网友:
这个是毕业设计吧  时间还有  足够自己写一个了
用vs2010  serial控件  新手一周能搞定

网友:
用VS2012打开吧

网友:
唉~,伸手要源代码啊!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