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3-05-14):
我要做的是用按键设置时间:
有两个按键key1和key2:当按key1时,调用delay_1s,再按key1时,调用delay_2s,再按key1,调用delay_3s······
                                  当按key2时,比如按key1到了delay_5s,这时候我需要按key2递减。

void key()
{
     if(key_number==1)
     {
         应该怎么调用啊。。
    }
     if(key_number==2)
     {
        应该怎么调用。
     }
}

void  delay_1s()
{}

void delay_2s()
{}

......

谢谢大神帮忙~~

网友A:
LZ 可以设置一个变量,通过两个按键判断变量的奇偶性,打比方,按键1时判断偶数时,变量自加一,奇数则变量不变;按键2时判断偶数时变量不变,,奇数则变量自加一;同时在按键2的程序里记得判断,若变量大于4,则变量自减一,然后用switch语句根据变量的值去调用你那些延时函数,大概就这么个思路吧。。。。还有好多其他方法,LZ多想想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可以设置一个变量,通过两个按键判断变量的奇偶性,打比方,按键1时判断偶数时,变量自加一,奇数则变量 ...

大神:
                                                uchar setstate;
                                                if(key_numer=1)
                                                {
                                                   setstate=2;
                        switch(setstate)
                        {
                                case 1:delay_100ms();
                                break;
                                case 2:delay_200ms();
                                break;
                                case 3:delay_300ms();
                                break;
                                case 4:delay_400ms();
                                break;
                                case 5:delay_500ms();
                                                }
                                             }

我开始直接显示200ms的  然后按key1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显示啊。。(这几个函数我都写了显示)

网友:
把 setstate=2
改成if(setstate<5)setstate++;
另外一个按键中类似的if(setstate>1)setstate--;

网友:
用标志位flag,

网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uchar flag=0;
        void delay_1ms(uint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_1ms(5);     //        延时,去抖动
                        if(key1==0)
                        {
                                flag++;
                                if(flag>5)
                                {
                                        flag=5;
                                }
                        }
                }
                if(key2==0)
                {
                        delay_1ms(5);                // 延时 ,去抖动
                        if(key2==0)
                        {
                                flag--;
                                if(flag<0)
                                {
                                        flag=0;
                                }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
                if(flag==1)
                {
                        delay_1ms(1000);
                }
                if(flag==2)
                {
                        delay_1ms(2000);

                }
                if(flag==3)
                {
                        delay_1ms(3000);

                }
                if(flag==4)
                {
                        delay_1ms(4000);

                }
                if(flag==5)
                {
                        delay_1ms(5000);

                }
           }
        }

菜鸟不才,小写了个程序,试下看行不行,我用开发板led灯代替延时函数 试了下 ,你在看看,看行的通不?

网友:
直接flag  delay-1s(flag*1000) 对flag进行操作

网友:
额,记得松手判断,不然按一次可能加或者减好几个数,还有就是那几个延时函数不要放在按键判断程序里边

网友:
晕。这种按键设计,思路是就是低效的,只能是当教材范例用,看看这个吧http://www.ndiy.cn/thread-5152-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