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G323透传出错问题 求解

楼主(2013-05-14):
AT

OK
AT+CSQ

+CSQ: 31,99

OK
AT+CREG?

+CREG: 0,1

OK
AT+COPS?

+COPS: 1,2,"46000"

OK
AT^SICS=0,conType,GPRS0

OK
AT^SICS=0,apn,cmnet

OK
AT^SICS=0,user,hw

OK
AT^SICS=0,passwd,1234

OK
AT^SISS=0,srvType,Socket

OK
AT^SISS=0,address,socktcp://192.168.1.100:60000

OK
AT^ SISS =0,conId,0

OK
AT^ SISS =0,TcpOT,3000

OK
AT^ SISS =0,TcpMR,10

OK
AT^ SISO=0

ERROR

^SIS: 0,0,22,Remote host is unreachable
AT^ SISO=0

ERROR

^SIS: 0,0,22,Remote host is unreachable
AT^ SISO=0

ERROR

^SIS: 0,0,22,Remote host is unreachable
如题   本地端口也打开了  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出错  还有 为什么
AT+COPS?
你们的都显示+COPS: 0,0,"CHINA MOBILE"
而我的显示这个
+COPS: 1,2,"46000"?

求解啊

网友A:
192.168.1.100是局域网地址,你需要一台具有公网IP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2.168.1.100是局域网地址,你需要一台具有公网IP的电脑

是不是我直接把电脑连到猫上就可以了?有没有免费提供测试的网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直接把电脑连到猫上就可以了?有没有免费提供测试的网址啊?

要测试的话你可以连百度的ip,80端口就可以连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直接把电脑连到猫上就可以了?有没有免费提供测试的网址啊?

有猫的话是可以的,用电脑建立宽带连接,其实用路由器的话端口映射的话也是可以

楼主:
连上百度的了  谢谢啊  感激不尽啊

网友B:
LZ你的截图。。。。360啊 我还是不举报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截图。。。。360啊 我还是不举报的好

改了  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