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的问题来了,一共两根线,如果采集信号

楼主(2013-05-14):
加速度传感器,一共两根线,如果采集信号!!!

还得供电,还得采集信号,哪位大神教教小弟。

传感器资料如下:

网友A:
估计信号调制在  VCC上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信号调制在  VCC上边。

如何解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解调!!!!

给个高通滤波器 ,信号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高通滤波器 ,信号就出来了。

DX能否详细解释一下!!!!

例如这个传感器如何供电?如果提供恒流源激励?

以及高通滤波器的频率如何设定,已经根据哪个参数设定?

网友A:
电源段供直流电,然后在电源上加个大电容,电容另外一段就是信号了啊。这个器件我不太了解,如果两线的话,我猜测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段供直流电,然后在电源上加个大电容,电容另外一段就是信号了啊。这个器件我不太了解,如果两线的话, ...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加多大的电容合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加多大的电容合适呢?

这就需要你自己计算截止频率了

网友B:
这是一个标准的ICP(内嵌电路)压电加速度传感器,供电和输出都使用这两根线,供电电源是2—20mA恒流源,如果自己对自己没信心可以买一个适配器,适配器输出的就是你需要的加速度信号,而且许多适配器增益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标准的ICP(内嵌电路)压电加速度传感器,供电和输出都使用这两根线,供电电源是2—20mA恒流源,如 ...

打算自己做供电,恒流源到是好办,只是信号怎么测,有没有参考电路示范一下,谢谢!

网友:
交流耦合,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C:
传感器需要提供恒流源,输出信号是电压值,直接可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需要提供恒流源,输出信号是电压值,直接可以测量

这个图是从哪里搞来的,应该有更详细的说明吧,是否可以发到神探来。

网友D:
这个传感器准备用在什么上面?灵敏度看起来太小了,只有10mV/g

网友:
呵呵,不能说灵敏度小,应该说测量范围大

网友:
搜 美信 1wire

网友E:
只有一页性能指标,不过是宣传资料而已。不找到10-20页的使用说明,不要去下手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传感器准备用在什么上面?灵敏度看起来太小了,只有10mV/g

用在采矿车上,用于采集发动机振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一页性能指标,不过是宣传资料而已。不找到10-20页的使用说明,不要去下手碰它。 ...

详细的规格书下载不到啊

网友:
找到这样一份操作说明,供参考。似乎还是不过瘾,希望其他高手提供更多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需要提供恒流源,输出信号是电压值,直接可以测量

我之前上传的图中已经说明如何使用该传感器了,需要恒流二极管,电容和电阻,其中恒流二极管是关键,楼上那份pdf资料也有详细说明。

楼主:
方案一:

方案二:

采集加速度传感器的信号,设计了方案一和方案二。
方案一:传感器信号经过一个200K的电阻和一个50K的电阻,使信号衰减1/5,再经过电压跟随器进入1:1的同相比例运放,另外一个运放实现1V的偏置,最终进入AD芯片的信号为0~2V

方案二:传感器信号经过一个电压跟随器,进入1:5的反向比例运放,使信号衰减1/5,再经过1:1方向比例运放调整信号极性,另外一个运放事项0.5的偏置,最终进入AD芯片的信号为0~2V

请问这两个方案,从稳定性和可靠性方面哪个比较好?为什么?

楼主:
哪个方案都不用了,直接用AD7606芯片了。可以正负5V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