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三极管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先上图,看图说话吧

如图中通过51单片机管脚控制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
发现一个问题,R1为4.7K时数码管的亮度大于R1为470
感觉这不科学啊,R1的作用不是限流嘛?R1越小,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会越大,那么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不是也会增大吗?
但是现在好像是,R1电阻越大,集电极电流越大,数码管亮度越大。
小弟学艺不精,求高人解释下

网友:
那你有没有测量电源电压有么有变化

网友A:
果真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真不科学

我也觉的不科学,关键是实际现象就是这样啊

网友:
难道真的要改变了相对论了?
是你哪个地方搞错了吧

网友:
采用怎样的方式控制三极管(扫描或直接高低电平)?

网友:
亮度是要看三极管的导通深度吧。。。

网友B:
天,事实是这样的:
51单片机的IO输出,“1"的输出能力很弱,所以需要加上啦电阻才能驱动三极管,所以LZ的电路是错误的。
对于现象的解释是,51单片机内部的上啦分量程,弱上拉和弱弱上啦,当管教电平为1时两个同时发生作用,为零时只有弱弱上啦有作用。
所以当基极串的电阻大时,两个上拉都发生作用所以,显示亮。相反的话,管教就被拉倒零了,显示反而暗。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电路三极管应该是饱和导通的,不能用三极管的电流来调亮度,否则显示8和显示1的亮度就不一致了。

网友:
可能是數碼管的段碼端子沒有接限流電阻造成的吧,如果沒有這個電阻,三極管基極電阻越大,三極管導通不深,流經數碼管的電流剛好合適:電阻越小,三極管導通越深,流經數碼管的電流很大,單片機的IO口電流很小,被LED二極管鉗位拉低,亮度就暗了,你用萬用表測量三極管集電極的電壓就知道三極管導通的程度,測量或計算數碼的工作電流就知道數碼管的亮度如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天,事实是这样的:
51单片机的IO输出,“1"的输出能力很弱,所以需要加上啦电阻才能驱动三极管,所以LZ的电 ...

居然有这样的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这样的理论?

是的 单片机上拉是很弱,如果确实需要上拉控制 需要外部链接上拉电阻,不过最好用下拉来做控制吧!下拉电流比较大,还有有些单片机可以设置推挽输出 上拉都很大电流。其实可以测试一下 基极电阻两端电压就知道电流 有没有满足输出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事实是这样的:
51单片机的IO输出,“1"的输出能力很弱,所以需要加上啦电阻才能驱动三极管,所以LZ的电 ...

不用P0口就是了啊,P1-P3都是有弱上拉的,驱动三极管足够了吧

网友B:
错,p1到P3是弱上拉,不能直接驱动三极管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唉!
不能再说了,再说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p1到P3是弱上拉,不能直接驱动三极管

谢谢,豁然开朗啊

网友:
正确的做法是灌电流给51的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豁然开朗啊

其实用放大倍数高的三极管,也一样可以的

网友:
当R1为470欧时,IO高电位使三极管导通后,数码管通过三极管入地取得电能;但是同时高电位的IO也会通过这个三极管“送出”电流;这个拉电流约5/470>=10mA(视IO口之设置有不同结果);
如果电源对于这个10mA很在意的话,可能导致电压降;数码管就显得暗些;
当R1为4.7K时,就有些不同,这时给IO的拉电流将是上面情况的1/10;,所有电力全部给数码管;所以显得更亮些!
对于IO驱动三极管导通来说,R1在470欧---10K甚至更大些都能使其导通;

网友:
原来有这么多理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放大倍数高的三极管,也一样可以的

我觉的这个三极管应该处于饱和状态,这里类似一个开关,和放大倍数无关

网友:
又来了
唉,那么你看看更加基础的东西吧,三极管怎样才能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事实是这样的:
51单片机的IO输出,“1"的输出能力很弱,所以需要加上啦电阻才能驱动三极管,所以LZ的电 ...

+1,精辟
应该用PNP三极管,一般用:8550,

网友:
我认为楼主上完整的图才能分析这个问题。用PNP才是合理的,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阻值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