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 128的熔丝位用什么软件设置我的是jtag仿真器

楼主(2013-05-14):
如题:mega 128的熔丝位用什么软件设置我的是jtag仿真器

网友A:
不知你的M128的 JTAG熔丝有没有被关掉,如果JTAG可用,, 直接在AVRstudio中就可以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M128的 JTAG熔丝有没有被关掉,如果JTAG可用,, 直接在AVRstudio中就可以配置了 ...

新出厂的,淘宝上买的,jtag可以下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