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220V电压用单片机检测有无,求一可靠稳定的方案

楼主(2013-05-14):
浏览了一些资料,老大说用一个变压器,整流稳压输出5V用单片机检测,我怎么感觉都不是那么回事,方法行得通但是感觉有点浪费啊
看到网上的方案有大电阻+光耦,这个方法觉得还不错,但不知道可靠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是检测市电是否断电,但是设备上还有一个开关,我怎么用简单的方案知道是开关还是市电给断电的
我的想法是开关前后都加220V检测,是不是有点笨啊

网友A:
大电阻+光耦可行。以前检测三相电就是用这种方法,电阻用的130K/2W,光耦PC817C

网友:
半波整流后 大电阻加光耦很可靠!

网友B:
说得不清楚,设备上的开关是控制什么的,单片机的电源是怎么弄的?如果不需要隔离直接整流滤波降压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得不清楚,设备上的开关是控制什么的,单片机的电源是怎么弄的?如果不需要隔离直接整流滤波降压检测。 ...

补充
设备上的开关是普通的按键开关,拨过来拨过去的那种。
我的这部分是一个外接部分,电源是前面的开关电源提供的12V直流

网友:
阻容压降

楼主:
想起来了  手机充电器  应该有一个降压电路  里面是变压器还是阻容降压啊

网友C:
一直在用,非常可靠,输出是类似方波的,如果要稳定电平的,可在光耦前端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阻+光耦可行。以前检测三相电就是用这种方法,电阻用的130K/2W,光耦PC817C ...

130K 电阻 是不是大了点啊  计算电流的话  pc817二极管电流 1mA多点  不小吗   看手册 感觉5mA 比较合适   还是有其他的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K 电阻 是不是大了点啊  计算电流的话  pc817二极管电流 1mA多点  不小吗   看手册 感觉5mA 比较合适  ...

不甚清楚,是沿用以往的设计。但这个电路一直在产品上运行的。

网友:
搞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30K 电阻 是不是大了点啊  计算电流的话  pc817二极管电流 1mA多点  不小吗   看手册 感觉5mA 比较合适  ...

不大,我们为了省电,常用470k。C极上拉电阻选大点,一般100k。
光耦是电流传输型,发光端产生多少电流,CE结就产生CNTR倍的电流

网友(2017-02-19):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非常可靠,输出是类似方波的,如果要稳定电平的,可在光耦前端加电容

你好,请教光隔前端加电容的话加多大,耐压是多少的

网友:
光耦AK反并一个二极管才好吧。

网友D:
如8楼,我用3只33K1210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8楼,我用3只33K1210电阻

我也试了,按200K 用817确实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8楼,我用3只33K1210电阻

你99K可以吗?我也做了,现在发现过了二极管才110V左右,再经过100K不是才1MA了吗?我测量了817要2MA才够啊?

网友:
不用,如果你不是隔离的,直接电阻分压就行,没必要光偶,光偶要3MA才能工作,你的功耗可以算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99K可以吗?我也做了,现在发现过了二极管才110V左右,再经过100K不是才1MA了吗?我测量了817要2MA才够 ...

次级不要加上拉

网友E:
次级不上拉不一直低电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次级不上拉不一直低电平么?

芯片本身有上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