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苹果猫Applecat,MG323-B与3.3V单片机通信的电平问题。

楼主(2013-05-14):
如题,关于这个问题,晚上在你阿里旺旺上咨询了苹果猫,根据他的讲解,画了一个简单的图,方便其他坛友使用,顺便说下苹果猫真是个热心的“猫”啊!
我只是记录者,如果有功劳全是Applecat的。

网友:
为什么要接vio呢?不直接二个电阻分压到单片机?

网友:
向楼主道个歉,应该是我迷糊了,更正如上图。同时和4个人旺旺还真是不容易啊

网友:
看楼主位的图还奇怪呢 高电平驱动的 不加电阻 怎么低电平驱动的反而加呢

网友A:
额 苹果猫能否讲解一下,为什么要用那个270欧的电阻呢?

网友:
3.3V和2.8V之间通讯串个10K电阻不行吗?

网友B:
难道MG323-B和MG323 UART接口耐受电平还不一样?我看323手册写最高允许3.3V,也就是可以直接连接3.3V单片机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MG323-B和MG323 UART接口耐受电平还不一样?我看323手册写最高允许3.3V,也就是可以直接连接3.3V单片机 ...

外边是3.3V的MCU,MG323最大允许3.3V,设计难道都不留余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额 苹果猫能否讲解一下,为什么要用那个270欧的电阻呢?

那个270欧电阻只是设计习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电阻,也方便将各部分隔离开进行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边是3.3V的MCU,MG323最大允许3.3V,设计难道都不留余量吗?

这倒也是啊,3.3V电源也是有误差的,高到3.4V,3.5V也不是不可能,还是隔离一下妥当,不过我倒是习惯高电压输出管脚计算好值用电阻分压方式输出,毕竟不是所有单片机输出都能设成OD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270欧电阻只是设计习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电阻,也方便将各部分隔离开进行调试。 ...

这样啊 我见过有加20欧的 这个270欧 是不是有点高啊?

网友:
嘿嘿~
我就说楼主位的图怎么觉得怪怪的………………

感谢苹果猫,感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