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电路疑问

楼主(2013-05-14):
请问各位大哥此电路哪里出错了啊。我搞出来就是没有5V电压输出啊

网友(2013-09-23):
c21,c22,c23,c24,c25,的值比较重要,如果不对就不可能有5V,数值近了,没有调好,有电流也上不去。我也调了好久,也只是300MA,不知道那里有问题上不去。

网友(2013-11-28):
TI方案現在pcba要多少錢成本

网友:
先看下通信是不是正常的, 通信正常后,看下谐振电容对不对。

网友:
ac1 ~ ac2 resonated frequency 不对,特别是线圈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