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S3.3不能启动?卡在了初试画面,出现monitor copyrigt?

楼主(2013-05-15):
我是个新手,今天在安装CCS3.3后,仿真器驱动也安装成功SEED_XDS560_USB,配置好6416以及仿真器以后,按save见之后,ccs一直启动不起来,出现Code Composer Studio Monitor Copyright?重启后还是这样,把仿真器从电脑上拔掉之后,可以启动起来,但是显示No Connect?
不知哪位大虾能提供解决方法,我在百度知道里面发现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但是没有答案,希望高手能帮助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希望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
看看是不是360在作怪吧

网友:
用ccs的时候建议把杀毒软件和什么电脑管家等等全部退出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的xp是在虚拟机装的,安装到了d盘,换成c盘之后就没有再出现这种问题,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相关的帖子,解决方法各种各样的,我试了都没用,这个是我自己试的,竟然能用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