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水平静止的时候采集数据时偶尔会采集到FFFF

楼主(2013-05-15):
ADXL345水平静止的时候采集数据时偶尔会采集到FFFF,三轴都是,按复位后有时可以恢复正常,有时按多少次复位都不可以,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ADXL345受什么因素干扰吗?

网友:
我们的有时候有这个问题,中值滤波就好很多了,

网友A:
检查iic时序,正常不会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信号有干扰或者你的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iic时序,正常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