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外部中断

楼主(2013-05-15):
小弟想请教一个关于外部中断的问题,如果我想同时把P1.6和P1.7的外部中断打开,那个在中断函数中如何对P1.6和P1.7的中断分别处理呢?谢谢!!!

网友A:
不是有中断标志位吗?

网友B:
检查中断标志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中断标志位吗?

哦,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中断标志位就可以了

嗯,嗯,懂了,谢谢!!!

网友C:
外部中断都是进入中断检测标志位的,安全做法,不管你只有开一个IO的中断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中断都是进入中断检测标志位的,安全做法,不管你只有开一个IO的中断也好~ ...

嗯,现在知道大概思路了,在外部中断函数里面检测标志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