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NXP的JN51XX系列的芯片做JENNET-IP?

楼主(2013-05-15):
如题,最近公司拿到一套JN516X-EK001,要开发个无线控制系统,资料太少,有没有人也用这系列芯片的,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用过5148系列。516x是新出来的,还没摸过啊。

网友:
产品一直用JN5139,新出的几款都没用过,5139跑802.15.4,模块可靠性稳定性还不错。

楼主:
在用JN5168模块做一个无线点对点的控制装置
在解决睡眠接收信号的问题

网友(2014-01-27):
同样最近也在搞JENNET-IP,就是感觉资料太少了!

网友:
同样关注JENNET-IP

网友(2014-07-20):
有人知道它的中断怎么使用么,资料太少了,没这个方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