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的一句话,没弄明白请教大家?

楼主(2013-05-15):
LUT包含 (乘法器的)带系数的输入数据的部分结果?
整个这段什么意思,尤其是 画红线的部分?

网友:
LUT中存有输入数据与系数相乘的部分结果,以实现……
我觉得这里的coefficient理解成“乘数”(相对“被乘数”)。原文想表达的意思是,被乘数(input data)可以拆分成(比如8位的)几个部分,每个8位数与乘数(coefficient)相乘的结果放在LUT中,那么这个结果相当于最终乘积的一部分。如果coefficient是常数,这个就很容易理解了;如果不是常数,参考AN30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