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 studio 4 怎么声明bool类型的数据

楼主(2013-05-15):
bool rx_buffer_overflow =1;//这样定义声明错误

========================================
2楼:为何要加
#define

我不明白,错误肯定会消失,但这是什么原理。宏替换还是有其他含义
=======================================
这样定义之后,BOOL型变量就是零为假,非零为真,而bool型则是0为假,1为真,区别就在此。
我感觉跟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差不多,一个道理似得

网友A:
加上
#define bool unsigned 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
#define bool unsigned char

请问为何要加
#define

,直接bool不行?

网友:
bool是C99支持的类型,目前大多数嵌入式编译器都不支持
而且bool对应的是bit 还是char 还是short还是long要看具体芯片,比如C51你可以定义为bit,arm可以定义为long或者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