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能分清楚数据发送的方向

楼主(2013-05-15):
一根线数据线主机给从机发送命令 从机反馈数据给主机,求一电路 能清楚的知道那段波形是主机发出 那段波形是从机发出
小弟拜谢

网友:
这是用3极管实现的判断那一边拉低电平的电路,缺点是电路本身消耗0.7V(VBE)电压:

网友A:
最终结果在R4R5上测试

网友A:
单线通讯的话在线上串一个电阻,判断电阻上的电流流向就可以知道信号的方向,可能需要高速运放,或许用两个3极管也行;
如果是SPI通讯,就判断dat和clk的相位差,dat先于clk变化就是主机发送,clk先于dat就是主机接收,可能需要一个高速(相对于信号)的逻辑分析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线通讯的话在线上串一个电阻,判断电阻上的电流流向就可以知道信号的方向,可能需要高速运放,或许用两个3极 ...

大哥 ST LM393算不算是高速运放了
请看电路

网友A:
1. 上面说的只是测试方法,对于上拉总线的话可以判断那一边为主动拉低
2. 393好像是比较器,比较器通常是开漏输出,输出端应加上拉电阻.
3. 比较输入(电阻)的共模电压要在运放或比较器输入范围之内,或适当调整运放电源电压;
4. 这个电路不能判断没有数据是的状态,可以用两个比较器或运放做,当没有输入时(0输入)可以进行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上面说的只是测试方法,对于上拉总线的话可以判断那一边为主动拉低
2. 393好像是比较器,比较器通常是开漏 ...

大哥 说的是 能麻烦你上一电路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结果在R4R5上测试

大哥威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结果在R4R5上测试

大哥  这个管子选NPN可能会存在问题 PNP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