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监控器短信发送失败,程序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15):
1 用什么方法检测短信是否发送成功?
   一般用指令AT+CMGS= 来发送短信,如果返回error是否就可以判断发送短信失败了?
2 短信发送失败后需要重新发送,失败的短信会像手机一样存储在模块里面吗?

网友A:
你试试就知道了
当时搞短信模块发现信号不好发什么返回都是错误,崩溃了好几天……

网友B:
1 用什么方法检测短信是否发送成功?

发送方在短信发送后,等待一个超时时间,如果在超时时间内收到接收方的ACK回应,则认为发送成功。
否则,发送失败(可能网络严重延迟或接收方故障),进行重发,如果达到最大重发次数,放弃对本条信息的发送,并产生一个告警(如LED闪烁状态改变或液晶显示),指示通讯异常。后面,如果收到ACK回应,则清除告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就知道了
当时搞短信模块发现信号不好发什么返回都是错误,崩溃了好几天…… ...

信号不好真得好好测测,发现GPRS连不上,GSM方式发短信可能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用什么方法检测短信是否发送成功?

发送方在短信发送后,等待一个超时时间,如果在超时时间内收到接收 ...

谢谢,请问这个ACK是短信发送成功了就返回,不是对方打开短信时候返回来的吧。不知道手机上打开短信返回回执的功能怎么做的。

网友:
我说的ACK是自已协议中定义的。接收方收到一条短信后,必须回复一条确认收到的短信,即我说的ACK。

网友(2013-06-27):
直接拨电话,看有没有接。

网友(2014-05-02):
通常会返回“OK”,或“ERROR”,得不到“OK”,那就重发了,如果SIM卡欠费了,你重发N次也没用的,那就定义重发次数。过了就不要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