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一个电路,功率管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3-05-15):
一电路如下,原本设计了通过Q2保护功率管Q1,但是实际中,短路C4,老是烧功率管。有时候Q2,R4也被烧掉。R4选用的是一2W金膜电阻。
目前初步分析原因为:Q1响应时间不够快,由于瞬间的大电流高大数十安,瞬间将R4,Q2烧坏。

R

网友:
你这是限流,限流时电流有3A,
3A*48V=150W,1ms就能烧掉你的tip122了。

你试一下将R4加大到1欧,Q2基极串联一个1K电阻,再短路看看,如果不烧,又减少到0.5欧

网友A:
Q3集极沒有电阻或恆流,如何使Q2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集极沒有电阻或恆流,如何使Q2起作用。

肯定有哈,我这只是示意图,没画出来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有哈,我这只是示意图,没画出来而已

“没画出来 ” 你让别人分析什么呢

网友:
晕,噪点看到4楼就不用浪费时间分析了……

网友:
不烧才怪,3A的电流

网友:
换成可控硅试试 过流直接锁死才行

楼主:
好像是功率不够的原因,换成TIP142,目前还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