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接水管用的弯头,有些看不懂设计成这样的意图

楼主(2013-05-15):
买来是拧在右下角白色水管接头上面的,实在搞不懂活动螺母端螺纹长度搞那么短做什么,另一头却又不短

网友A:
一个是公,一个是母, 要保证公的能插到底,不然会漏的, 另外母的里面带了环,看起来比实际的浅,

网友B:
考虑还要接别人家的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公,一个是母, 要保证公的能插到底,不然会漏的, 另外母的里面带了环,看起来比实际的浅,  ...

很符合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公,一个是母, 要保证公的能插到底,不然会漏的, 另外母的里面带了环,看起来比实际的浅,  ...

用是没问题,只不过对接的任何外丝公头螺纹都很长,内丝母头它那么短,不能尽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还要接别人家的管件

外丝公头端螺纹普遍都是长的,再短也不至于只有4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符合实际,,,,

充分说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是没问题,只不过对接的任何外丝公头螺纹都很长,内丝母头它那么短,不能尽兴啊 ...

嗯,没插没(mo)根,“不能尽兴啊”,铁杆也有这感觉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公,一个是母, 要保证公的能插到底,不然会漏的, 另外母的里面带了环,看起来比实际的浅,  ...

论坛里淫才遍布啊!

网友:
2楼高见啊

网友D:
防漏又不是靠螺纹, 这里密封靠的是端面的橡胶垫片

网友:
2L人才啊

网友E:
楼主貌似买错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貌似买错件了

没买错,我用来切换燃气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的。
一个三通球阀接3个弯头,然后和墙壁上的外丝水管弯头(白色那个)拧紧。
现在也能用的,只不过感觉螺纹有些短没那么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漏又不是靠螺纹, 这里密封靠的是端面的橡胶垫片

要是插不到底的话,垫片能压紧吗?

网友:
经过讨论揭示了一些事物的普遍规律

网友(2013-09-06):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做长了费料;
二,垫不是很硬,可以压下,这样就不止4mm了。

网友:
原本也不能硬否则就不能起到密封的功能了。

网友(2013-10-23):
这样设计可以保证每个公头能拧紧,如果太深,公头短了,里面不到底会漏,如果螺纹不标准,也会拧不到底.

网友:
给扳手留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