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obbs 移动电源规划表V1.1

楼主(2013-05-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沙发先

我觉得有OLED就不要双色LED了,所有的提示都可以用文字显示出来

网友:
顶一下,东西做出来,我要一个了

网友:
顶一个,感觉越来越清晰了,看来离实施不会太远了

网友B:
从功能和使用方面看感觉很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参与才行。我们反对不劳耐获。如果你不参与,但要得到全部资料,可能要付出100倍的代价 :) ...

什么时候接受参加报名?

网友:
如果对本项目没有什么贡献,只是想学习,能报名参加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功能和使用方面看感觉很完美了

+1 感觉很不错的规划。

网友:
和这个东东规格一致了,我不是店家。他家外壳挡板的做工有点山寨

网友:
顶一个,啥时候开始我报名

网友:
顶一个。。。赚莫元。。。搞项目。。。

网友:
顶一个,持续关注,等开帖报名!

网友:
同时还期待 春风电源

网友:
可以称得上是心目中完美的移动电源了!!

期待参与!

网友:
现在待业在家,有点时间,可以试试画画PCB,虽然水平不够,自己尽力试试

不过应该是先确定原理图和结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构不是已经确定了吗?

我是说画出来,

网友:
是否有激活键:        市场上的产品由于水平不够,需要激活键。我们会取消它
这跟保护芯片特性有关,不是很好办;
还有充电电流最大2.5A,充四节电池可能没问题,只安装一节电池的话充电电流就有点大了;

网友:
水平有限,只能围观,友情支持

网友:
有一个问题,iphone和ipad以及其它手机USB数据线的识别电阻不一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都搞成小电流充电?
2.数据线上搞2个pwm控制电压模拟识别电阻?

网友:
电池节数可选的话,对充电芯片的选择范围要小一些。如何判断插入的电池的节数?

网友:
希望能完善一下:

输出接口:能够自动兼容输出模式(SDP/CDP...).

提示:SOC估算在每次换电池后都要学习一次,否则显示的结果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具又不是我们设计的,为什么要画出来?

到时人手一套,负责布pcb的同学测量一下就很容易确定pcb的外框 ...

老大,我描述不清楚,我说的就是PCB外框,,固定的过孔啥的,可以先画出来

网友:
顶!话说我提的两个建议被采纳了?输入使用microusb  oled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参与才行。我们反对不劳耐获。如果你不参与,但要得到全部资料,可能要付出100倍的代价 :) ...

我有PVC02机器,我是电子小白,可以参与报名不? 可以做一些具体加工。

网友:
OLED屏,我这有,双色和单色都有。128×64 128×36

网友D:
用MAX1879+LTC1700+OLED就完美了

网友:
想参与,不过作为普通网友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轮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圣手介绍的0.96“LED的淘宝价格才11.8元。

当然,有网友能捐赠就更好,不过我们需要100个(预10%的余量 ...

0.96inch OLED单色屏有蓝色  白色  琥珀色,三个屏PIN是完全相同,FPC也是完全相同。

网友E:
可换电池用库仑计是鸡肋,因为库仑计测的是真实的充放电量(mAh),换新的电池容量就不同了,如果先放2节充满然后换4节放电,甚至可能放出-100%的电量,所以库仑计反而没办法显示百分比电量。

网友:
做项目负责人有点难度,如何掌控项目进度,特别是这种大范围的人员参与,我没这方面的经验。但可以自荐做下硬件方面的工作。如画画原理图和PCB什么的。不知道收不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我们这是一个DIY的项目,其实估计大家都不太换电池,或者换的电池都是同一型号的,在程序里写死, ...

电流积分,用采样电阻配合358放大送到AD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换电池用库仑计是鸡肋,因为库仑计测的是真实的充放电量(mAh),换新的电池容量就不同了,如果先放2节充 ...

可以用mcu判断,一旦断电并且重新上电,那么库仑计清空已经存储的电池信息,重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了。我们还会付合理的加工费。
有加工损耗的(比如100个搞坏几个,这是合理的情况),将图片拍出 ...

恩,我发了一些浮雕作品的,按理讲开孔应该不是问题,盒子如果是非金属的话,定位估计要专门做一个夹具…………,不知道相对位置的尺寸公差在多少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MAX1879+LTC1700+OLED就完美了

1879并不是很好用,没有自带限流(要求输入为恒流源)…… 初期充电是直接将输入电源与电池相接的~ 安全系数会受到影响

LTC4001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mcu判断,一旦断电并且重新上电,那么库仑计清空已经存储的电池信息,重新学习。 ...

那岂不是每次换完电池都不能显示剩余电量?
所以最好还是双轨制,既用库仑计也保留传统的电压检测模式,换电池后显示放出的精确电量和粗略估算的剩余百分比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岂不是每次换完电池都不能显示剩余电量?
所以最好还是双轨制,既用库仑计也保留传统的电压检测模式, ...

同意这种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我们这是一个DIY的项目,其实估计大家都不太换电池,或者换的电池都是同一型号的,在程序里写死, ...

个人感觉库仑计可以作为一个选配功能,原因如下:
1、更换电池后需要进行重新学习,随着电池老化,容量也是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校正。因此出厂时就写入固定值并不是很可取
2、日常使用,4个LED来指示基本够用,白天给手机充一次电,晚上到家就有电源了,因此电量上定性指示基本够用;而如果长期出门在外,需要保证一定的电量储备,此时才需要精确计量,而此时更换电池又会导致重新学习…………

如果追求完美(我就是)加上库仑计,那么可以从程序上定期进行校正…………当然,如果选用松下这类品质过硬的锂电池,一个月校正一次是绝对足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误差应该允许 0.5mm,我们的雕刻机精度绝对不会有问题。

恩,这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有可能的话,报名时算我一个啦!

网友G:
还是不要库仑计的好。除非像笔记本电池那种焊死封死的,能换电池的搞库仑计——太过复杂了吧?

本项目初衷是要个简单易用的随身电源——我没理解错吧?
系统过于复杂的话,潜在问题就会越多。简简单单的电压判断个大概电量就够了。
精确到1%?对使用者来说完全没意义啊。还不如自动换算成,比如说,2.75次苹果?

毕竟太过geek的东西,拿出去炫耀也不太好意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P/CDP  SSMDD?

NNSQCYXM?

怕翻译不准,直接贴出来,其实就是一个TI的专用芯片完成的功能,就直观的现象是不管你接的是Iphone,还是Ipad,还是NOKIA的手机还是其它的什么东西,这个接口都能自动识别并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不要库仑计的好。除非像笔记本电池那种焊死封死的,能换电池的搞库仑计——太过复杂了吧?

本项目初衷 ...

Geek的东西原本就是自己用着爽就行…………

难不成还指望拿去泡妹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库仑计芯片多少钱?估计最多也是10来元吧。

很多网友是不换电池的,有库伦计精密很多,何乐而不为? ...

建议,呵呵,建议。

曾经被锁掉的笔记本电池折磨的生不如死,最后还是没有救回来,但拆开之后发现里面的电芯几乎还是全新的。
从此对太复杂的电量管理方案心存畏惧。

网友:
顶一下,功能很好

网友:
支持,等出来买两套,

网友:
软件部分比预想多出很多,这个就不参与了,等更专业人士来整
硬件部分可以参与下,做过一些电源,对提升电源效率有信心
画图布板都很熟,期待参与!

网友:
DIY的,对价位就不用太考虑吧
关键是性能要好!

网友:
microUSB过2.5A也是个问题;用DC/DC充电倒是可以,不过就是得多花点钱;

网友:
这个做出来后,会批量上市吗?

网友H:
建议:增加MicroUSB输入接口有点画蛇添足,原输入插座承受的电流不够多半是因为控制成本选择了品质不佳的器件,直接换品质优良的输入座即可,否则充电时还要插两条线岂不累赘?
其实我们没必要要求充电电流一定要达到2.5A,因为大多数人的行为习惯是睡前给移动电源充电,醒来充满就好了,这样看来2A和2.5A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设计标准的较高要求而已。

网友:
有疑问:充电电流最大2.5A,要有专门的DC-DC来充电吧?
一般手机充电器最大输出才1A。

网友:
哈哈!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增加MicroUSB输入接口有点画蛇添足,原输入插座承受的电流不够多半是因为控制成本选择了品质不佳的器 ...

MicroUSB输入接口是为了用手机usb线直接充电,而不用再带一根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MAX1879+LTC1700+OLED就完美了

我已经这么干了,童鞋

网友:
看来我只能出钱买现成的了,派不上用场呀。老大这次定价多少呢。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先

有那种四色的0.96的LED,就是顶部那行分了三种颜色。
型号是:UG-2864GMAAT01

用这个就可以省去双色LED了吧?

网友:
不知道我报名帮测试行不行咧什么phone基本上俺都有一台,平板也好几个

网友:
很详细
很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到外壳实物,布好PCB样品(可以没有走张,只有液晶),焊上液晶,我们就可以进行外壳开孔与雕刻。 ...

需要的几个参数就是PCB的定位孔位置,限高区域和灯的位置,以及几个尺寸,这个得对着外壳量出来,最好是有人能画成CAD图,就比较靠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问题搞这么复杂干嘛。几分钟就能做好的简单工作,不必搞得像系统工程。 ...

考虑到是一个多人合作的问题,到时候估计画板子的人最后也不一定就在组装现场。
尽量图纸化,可以减少问题。

网友:
一直在等报名帖啊报名帖
期待

网友:
用什么mcu啊,也许我可以参与写点代码

网友:
我想的是,MICROUSB做为充电用的,其它两个USB一个可充IPHONE 最大电流1A,另一个可充IPAD最大电流为
2.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省不了。

OLED大部分时间是关闭的,是为了省电和避免光污染(睡觉的时候OLED会将整个房间照亮) ...

记得这种OLED是可以控制亮度的,或者也可以只点亮一个小图标作为指示。
OLED没有背光,点哪个像素亮哪个,完全黑暗的情况下也不会看到整片漏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要参与才行。我们反对不劳耐获。如果你不参与,但要得到全部资料,可能要付出100倍的代价 :) ...

我也想参与,可是莫元不够,好想DIY一个移动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装一节的自己去想办法控制充电电流吧。(不要使用2.5A的大电流电源就行)

安装2节平均是1.25A, 不到0 ...

1.是不是可以对输入电流进行限制,不要大于2.5A就行。
2.我觉得使用0.96"OLED屏很不错,我之前建议用那种  玻璃液晶片 ,
  一看方案,觉得现在这种OLED屏更好。
  还有感觉这几项显示比较实:
  A用预计充满时间
  B预计续航时间
  C充电次数与放电次数

网友:
不错,请问如何参与?

网友:
支持下,...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具又不是我们设计的,为什么要画出来?

到时人手一套,负责布pcb的同学测量一下就很容易确定pcb的外框 ...

哈哈,我可以layout

网友:
建议加一个无负载超过一定时间,自动关闭升压进入休眠的功能。

网友:
顶老大,期待开工。

网友:
把双色LED放到功能键上,充电时绿灯呼吸

网友:
USB输出口处最好搞个指示,因为有时候天黑看不见往哪里插

网友I:
不知道莫大可不可以在项目完成之后简单说下用了哪些芯片或者是谁的方案~给像我这种长期潜水的人点折腾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查一下这款oled点亮的最低开销电流?

比如紧点亮20*20个点。

手册中说全亮是23.1mA,点亮50%像素是17.3mA,据此推算全灭时电流为11.5mA,平均每个像素的电流是1.4uA,点亮20*20=400个像素为11.5mA + 0.56mA = 12mA左右。

网友:
按照莫大说的,开发完成后没有现成的成品上市,不提供任何芯片或者方案(除非付出100倍的代价)。
那开发完成后我想购买这个移动电源 是不是要等到项目参与者自己创业(去联系生产并销售成品)的时候才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莫大可不可以在项目完成之后简单说下用了哪些芯片或者是谁的方案~给像我这种长期潜水的人点折腾的方 ...

没有一个方案是适应任何人的,其实你现在跟着看前期的这些讨论贴,里面已经有很多方案资料,哪个最适合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网友:
通过dc-dc升压的pwm信号滤波检测,可以轻松做到10mA的关机电流

网友:
我也要报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亮led 只需要1ma,可以认为基本不耗电。

一般手机充电电流500ma,如果有15ma用于液晶,即电力浪费3%, ...

移动电源在给手机充电时,OLED屏是开的还是关闭的?

是否可以做成按一下键,OLED打开并显示信息,过N秒后,自动切断OLED(去掉11ma的待机电流),这样可以增强续航能力。

网友:
又要支持换电池,里面又用电量计芯片,可能吗?搞笑!

网友:
本人小白一个什么都不会,可能帮不了什么忙,很希望也能参与进来,很期待此移动电源。有可能拿不到成品,但在这里赞扬一下各位diy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
这个规划的可是精品移动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留意我们的项目安排,就知道这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虽然只是一个DIY的项目,尽量图纸化,严谨一点总没坏处。

网友:
对于可以换电池又要用库伦计,我的想法是,换了电池关于电池的信息都要全部重新更新,可以在换了电池后在使用过程中逐步积累
刚换好电池可以第一时间测量到电压,先不管电池质量怎么样,至少可以根据电池电压获得第一个比较粗的电量信息,以百分比显示,如果马上充电,那电量计可以有充电数据累积了,如果马上放电就有放电数据积累了。
如果换好电池后,用户第一时间放到保护电压,或充满,那电量计就可以作全新统计,电量统计也会更精确,如果结合电池电压,及充放电电压变化斜率,合适的算法,库伦计还是用得上的。关键要看换了电池后用户换另一批电池前使用的次数和时间。
建议阿莫做一个移动是源使用习惯的调查,类似如是放完电再充,还是想充就充,或者插上充电器就充满,装入电池后多长时间会可能换电池
根据用户习惯能大致估计一下,如果用户不是刻意让库伦计学习,多长时间可以发挥库伦计的作

网友:
我也要一个来体验一下DIY的乐趣。

网友:
呵呵 很好 如何参与

网友:
我报名参加,可以画PCB也可以编程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有看楼主位的说明文字 ?看完再提问。

也看过,当时没有好好考虑,看到OLED待机电流,又想到的,原来一致的,罪过。

仔细想了下,规划有一条“液晶亮时,双色LED不亮”,是不是可以做成 液晶亮时,LED也亮,也就是LED在移动电源充放电过程中一直起指示作用?

原因是:用户体验好,LED亮证明移动电源在工作,很多用户都认LED指示的。

网友:
功能键的操作方式: 在液晶点灭状态,按一下功能键可以点亮液晶,过10s后,自动灭掉

网友:
建议amo再增加一点技术参数指标,如:
5V的输出纹波必须小于多少毫伏,(垃圾移动电源纹波大的一塌糊涂);
待机功耗必须小于多少微安(垃圾移动电源放置一段时间电全部跑光了);
升压效率必须大于百分之多少(垃圾移动电源的效率只有80%);
两个口的总电流是2A,如果两个口同时使用会不会不够,3A较为合适;
。。。。。。。。。。。。

网友:
看着规划书确实很不错,先学习学习,膜拜一下大神们

网友:
这个移动电源做出来估计是全球最牛逼的移动电源了,俺要全程跟着打酱油。

网友:
能不能有持续供电的功能?

比如,用来给志峰的脱机烧录器供电:
用过两种:
   一个按键的;
   拨动开关的。

带一个按键的电源几秒钟以后会停电,时间只够烧1个芯片,用起来很麻烦。
拨动开关的电源就能够持续供电,用起来比较顺手。

网友:
阿莫,如何报名?我参与一个,我可以做硬件/LAYOUT。物料也可以参与样品联系。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

网友:
报名报名,希望能够出力。

网友:
规划的好详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共同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SDP/CDP  SSMDD?

NNSQCYXM?

(你能看懂我上面的话吗?如果看不懂,就将SDP/CDP详细描述一下吧)。

SDP/CDP 是什么东东?

你能说清楚一些吗?

编辑原因:添加TPS2540/2541的数据手册。

网友:
TPS2540在DIGIKEY上的价格是$1.0058/pcs@100pcs,相当于1.0058*6.15*117%=¥7.24/pcs@100pcs,跟阿莫预估的5元相差不多。
不知道老陈说的是不是这个片片。

网友:
MicroUSB口支持2.5A的电流可能会有问题,在选型时需要特别注意。
另为何不考虑用MSP430?功耗很低,能够实现不间断工作,可用于插入检测取消激活键。
更换电池后需要重新校正库仑计的数值,因此需要增加容量校正和更换电池检测。
不同电芯有不同的参数,需要预置一些电池信息用于配置。
是否考虑将充电的USB口设置为USB转串口,方便连接到PC进行升级。
是否考虑充电USB口的主机识别,分辨不同的充电器并设置对应的充电电流。

网友:
目前就是STM8  STM32做项目  不过项目不涉及低功耗  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能力参与进来

网友:
都做哪些异常测试?安全第一啊

网友:
又认真学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