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clk_div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5):
如题,Warning (332060): Node: clk_div:uut_clk_div|clk_div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代码:
module clk_div
(
        clk, rst_n,
        clk_25MHz, sys_rst_n
);

        input  clk, rst_n;
        output clk_25MHz, sys_rst_n;

        reg clk_div;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 !rst_n )
                                clk_div <= 0;
                        else
                                clk_div <= ~clk_div;
                end

        assign clk_25MHz = clk_div;
        assign sys_rst_n = rst_n;

        /****************************************/

网友A:
module clk_div -----reg clk_div; 明显命名冲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e clk_div -----reg clk_div; 明显命名冲突了啊

即使改过来也不行!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