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2,882三极管做H桥驱动消耗电太大,想找MOS管替代

楼主(2013-05-15):
想请问一下 哪种型号的MOS管能替代772 882   3A的电流能力 谢谢!

网友:
MOS管的话,IRF540,IRF9540,IRF3205等等,TB上搜一下很多,注意你是要找NMOS还是PMOS。

我没用过772,882,猜想应该是PNP和NPN的管子。

驱动MOSFET的H桥,需要注意一点,MCU需要“MOS驱动”去驱动MOSFET。这和三极管不太一样。

推荐几个芯片,查查资料你就懂了。全桥MOS驱动:HIP4081,半桥MOS驱动:IR2104。这些我都用过,挺好用。

有问题可以email:wade_cool@126.com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