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啊,看错程序差点出大问题。

楼主(2013-05-15):
先声明一点, 这个帖子的用意不是在说谁对谁错,而是把我发现的一个问题和大家讨论,如果说的是对的,可以给大家提个醒, 如果错了,也欢迎大家批评。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2189&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digest%3D1

这篇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但是在今天下午之前,包括我在内都没人发现这里面附带的程序有问题(通过回帖来看,如有遗漏欢迎批评)。具体看下面

先看看公式:

再看看程序: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有问题吗? 思考10秒钟后有了答案再往下看。。。。

第一次看我觉得是正确的,   实验上的数据也基本上能反应姿态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有网友已经用这个程序飞起来了。
但是!

图中的公式是每一个元素N+1时刻的数值 都和 N 时刻 4个元素 有关。
然而,如果按照程序的写法的话, 只有Q0的数值是正确更新的,  当执行到Q1更新时, 公式里面的那个Q0 已经是N+1时刻的Q0了。 依次类推, Q2 和 Q3就会错的更离谱。

网友:
好像是有些问题

网友A:
我用这个飞得比较稳,波形也没有滞后。让我想想::>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飞得比较稳,波形也没有滞后。让我想想::>_

我只是从公式上面分析, 这个程序这样写肯定和公式有出入,  但是实际我运算过, 由于Q(N+1) 和Q(N) 一般差得不是很大,  所以计算结果上也可以用,带来的误差和陀螺仪本身漂移误差差不多,所以滤波做的好的话会被滤掉。

网友A:
我改成了:
  qq0=q0;qq1=q1;qq2=q2;qq3=q3;

  q0 = qq0 + (-qq1*gx - qq2*gy - qq3*gz)*halfT;
  q1 = qq1 + (qq0*gx + qq2*gz - qq3*gy)*halfT;
  q2 = qq2 + (qq0*gy - qq1*gz + qq3*gx)*halfT;
  q3 = qq3 + (qq0*gz + qq1*gy - qq2*gx)*halfT;

一样还是可以飞,肉眼看不出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成了:
  qq0=q0;qq1=q1;qq2=q2;qq3=q3;

恩,  不过还是和公式一致的好,   其实我也不是看程序才发现错的,而是偶然发现的,    之前我实验的效果如你所说基本没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成了:
  qq0=q0;qq1=q1;qq2=q2;qq3=q3;

另外请教一下前辈, 你的程序里滤波是用什么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前辈, 你的程序里滤波是用什么方法?

就是这一段代码 ,加上PID。 还没有研究卡尔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一段代码 ,加上PID。 还没有研究卡尔曼。

     嗯, 那就是由于有那个用加速度计向量来叉乘矫正的缘故,所以把这部分带来的偏差当成漂移给滤掉了,  我之前由于不懂这个叉乘的原理,所以删了这部分代码,直接看四元数的输出,结果基本上2-3秒就可以飘一度。  但是我还想当年用ENC-03都没有这么惨,  现在想想可能是这个缘故

网友:
高啊,严谨,果然是技术达人啊

网友(2014-09-02):
我的理解是1Ms的解算周期的话,Q2 Q3 Q4 基本和之前是一样的。所以公式也是可以的。但是还是建议用5楼的~

网友:
大神啊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