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 Convert to Bin

楼主(2013-05-15):
1. OPen J-FLash

2. Load .hex to J-Flash

3. Save file as .bin

网友:
高手啊,这个方法你都想出来了

网友:
STM32 ST-LINK Utility 也可以啊。

网友A:
老早就在用了你才发现?百度一下还能发现更简单的方式,mdk 添加一条简单命令,编译出来立即有bin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早就在用了你才发现?百度一下还能发现更简单的方式,mdk 添加一条简单命令,编译出来立即有bin文件{:tit ...

升级到 4.70之后 这个方法好像不能用了。

网友(2017-04-12):
找了一大圈,发现这个还是蛮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