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逻辑分析仪抓取iic数据时,iic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3-05-15):
我用usbee ax逻辑分析仪(盗版)的0,1通道对应CLK SDA线,接上之后,IIC通信失败,一直停留在读取某个寄存器的值里。如果没接上,IIC通信成功,初始化能过。请问大侠,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

网友A:
分析仪输入阻抗不够,串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仪输入阻抗不够,串电阻试试。

一般情况下,串多大的电阻呢?

网友:
也有可能是IIC总线的上拉电阻太大    如果是10K的话换成4.7K试试

网友:
上拉电阻只要不太大不应该这样的,逻辑分析仪输入阻抗一般都是上百K的级别的。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通信时序刚刚好很极限的情况,一加设备就不好用了。

楼主:
本来总线的上拉电阻是3k,然后我发现无论我怎么串电阻都无法让iic正常工作,后来用了电平转换芯片,可以抓取数据了~~~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上拉电阻小了,造成驱动力不够(逻辑分析仪的通道的输入阻抗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