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传感器数据抖动问题求教

楼主(2013-05-15):
平衡车组装完毕,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测试的时候也没问题,但是一旦启动电机,传感器的数据抖动特别厉害。请问有人知道原因吗?该如何解决

楼主:
电机电源和传感器电源是分开供电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用的是互补滤波

网友A:
电机上电产生电磁信号干扰?给大功率电机做测速的时候,如果没用双绞线会出现很严重的干扰问题 你的板子是不是离电机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电产生电磁信号干扰?给大功率电机做测速的时候,如果没用双绞线会出现很严重的干扰问题 你的板子是 ...

电机功率不大,12V的直流减速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功率不大,12V的直流减速电机。

模型车啊,看来可能是你杜邦线插的太乱了 无图无真相啊,不好分析

楼主:
采用互补滤波后,如果只送角度给电机,小车可以稳定一会,但是如果加上滤波后的角速度,小车就乱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采用互补滤波后,如果只送角度给电机,小车可以稳定一会,但是如果加上滤波后的角速度,小车就乱晃 ...

你的互补滤波参数要调好,不要有滞后,要不然肯定震,我用互补的时候P=40(900满量程)时就震得不行,但是改为卡尔曼滤波后P=90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互补滤波参数要调好,不要有滞后,要不然肯定震,我用互补的时候P=40(900满量程)时就震得不行,但 ...

谢谢!我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互补滤波后的角度没有滞后现象,如果我只用互补滤波后的角度去控制电机,小车可以稳定一点,但是一旦加上互补滤波后的角速度,小车就乱了,而且此时传感器的数据也开始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