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单片机

楼主(2013-05-15):
现在正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1101,但价格太高,想找一款替代它。

我们的使用方式:工作电压3.3V,使用片内高速时钟。单片机大部分时间处于休眠状态。一小部分时间处于等待状态,内部高速时钟要运行以计时。在外部引脚电平变化时快速唤醒单片机,处于高速工作状态,只改变管脚状态,然后再休眠。

基于上述要求,要求单片机有以下性能:
1 1K Flash,32 RAM 就够。
2 至少有休眠、等待、高速运行三种状态。
3 有1个16位定时器。
4 有1个模拟比较器。
5 模拟比较器的输出作为定时器的门控信号,即定时器对模拟比较器的输出的高电平计时。或者模拟比较器有输出脚,定时器可选外部脚作为门控信号,把两者连起来。
6 片内有4MHz以上的振荡器,不用外部晶振。
7 单片机从休眠唤醒时间小于6us。
8 低功耗,目前MSP430F1101的功耗为3V,4Mips(不是4MHz,振荡器分频或者多周期的指令集要折算)时功耗1.2mA。
9 可选项:有A/D转换,8位即可。没A/D有两个模拟比较器也行。
10 除了第4、5和9条提到的管脚,至少还有8个可用GPIO,优选芯片封装为TSSOP16、TSSOP20、QFN16或QFN20。
11 价格便宜(含税3元以下/10万片)。

网友A:
找找STC,尤其是STC15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瑞萨H8/300系列的功耗据说很低 价格这块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STC,尤其是STC15有没有合适的.

STC肯定不行。

网友B:
freescale'  RS系列的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Axx STM8Lxx

谢谢,正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freescale'  RS系列的你看看,

HC08的核吗?若是,则它的运行速度慢,会增加功耗,不行。

网友D:
HOLTEK TinyPower系列

网友E:
Freescale 的 Kinetis L 系列,ARM Cortex-M0+核心,号称低功耗。
比如KL02、KL04、KL05系列的,FLASH和RAM条件都满足,找找小封装的,批量上去价格也许能侃侃

楼主:
引用 网友E:
Freescale 的 Kinetis L 系列,ARM Cortex-M0+核心,号称低功耗。
比如KL02、KL04、KL05系列的,FLASH和RAM ...

KL02量产了吗?正在考虑KL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LTEK TinyPower系列

谢谢。我先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HOLTEK TinyPower系列

找了HT45F12,光看手册觉得真是一个不错的单片机,美中不足的是它的定时器为8位,时钟4分频。

楼主:
又找了HT45F43,有16位定时器。
同是20脚SSOP封装,和泰的芯片比别家的长,很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HC08的核吗?若是,则它的运行速度慢,会增加功耗,不行。

是 HCS08的内核的精简版。要不就是pic的也多,m0+貌似用不上

网友F:
松翰SN8P2711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翰SN8P2711A

时钟启动时间未知,而且也没比较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时钟启动时间未知,而且也没比较器。

符合有比较器这条件的就能排除90%的单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符合有比较器这条件的就能排除90%的单片机了

更难的是唤醒时间的要求。

网友H:
pic 16f616 楼主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pic 16f616 楼主可以看看

价格高吧?
没有WAIT状态

网友(2013-07-19):
HT45F12 HT45F23A 应该可以,有需求可以联系QQ773890956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肯定不行。

STC的功耗比较大吧

网友(2013-11-13):
楼主你找到合适的了吗?我知道一款MCU,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含税才2块多呢~

网友:
楼主,  你要替换MSP430F1101的单片机找到了吗?建议你考虑一下GC222,完全超出你的需求,价格才2块多,量产很久的产品,而且很稳定。我发不了消息给你啊,
楼主加我QQ1098881503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肯定不行。

哪些方面不行的?刚接触不久,学习下,还不太懂低功耗和时间要求上的东西。

网友:
可以到芯片原厂这里看看 www.chipsea.com 有OTP的、flash的,但有没有达到你的需求的MCU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2014-05-17):
中颖的sh88F2051可以参考参考  很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