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2 中关于外部数据存储器写数据错误

楼主(2013-05-15):
大家好,最近遇到这么一个现象:
在使用外部数据存储器时候如下操作,结果发现地址低字节和数据一致时候,数据可正确送出,如果地址低字节与数据不一致,出现错误:收不到数据或者收到错误数据。

typedef unsigned char xdata   xuchar;

#define ADDR_BUFF  0xb007

//////////////////////////////////////////////////////////////////////////////////

xuchar * ptr;
ptr =  ADDR_BUFF;
*ptr = 8;                           //这时候出现错误
*ptr = 7;                           //可以收到数据 7

*(xuchar *)0xb007 = 8;     //数据错误
*(xuchar *)0xb007 = 7;     //数据正确

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点,使用keil2  C 编程时候,生成 HEX 文件选项的右侧,有一个下拉列表,可选 HEX-80

这个选与不选有什么区别啊?
我新建工程默认都是空白的,也没有选过,
后来发现公司有人都选这个选项的。

在网上搜了下,没有搞明白,大家帮忙解惑下,谢谢了~

楼主:
如果使用汇编代码:
mov  DPTR, #0B007H
mov  A, 8
movx  @DPTR, A
数据是正确的,求原因

楼主:
再往上顶一顶,不要有意见啊,因为急需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使用keil2  C 编程时候,生成 HEX 文件选项的右侧,有一个下拉列表,可选 HEX-80

这个选与不选 ...

那是hex文件格式,我使用的keil默认的是HEX-80没有其他选项,对于你上面说的写数据不正确表示很诧异,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汇编代码:
mov  DPTR, #0B007H
mov  A, 8

这段汇编没错,你其他地方有没有对该地址的相关操作,程序报什么错,把整个程序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汇编没错,你其他地方有没有对该地址的相关操作,程序报什么错,把整个程序帖出来。 ...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 ALE 配置为IO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