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05-15):
想请问一下,用g2553做串口通信时,波特率小于9600的时候,板子发送,电脑接收,接收到的数值是正确的。但是当波特率大于9600的时候,比如115200的时候,电脑接收到的数值就都是FF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神知道啊,求指导

网友:
发  HEX  0x55 或 0XAA   用示波器检查 每 bit 的时序.

网友(2013-08-26):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可以参考下http://www.cnblogs.com/Engin/archive/2011/07/06/2098990.html

网友:
可能是丢包了     抓一下波形  看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