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风速传感器的好建议,关键是成本

楼主(2013-05-15):
最近苦于风速无法准确测量出来,目前x宝上的风速传感器都在300以上,有没有成本比较低的方案?

模拟输出即可

网友:
抛碎纸片,测飘出距离。此法成本如何?

网友A:
编码器上装个扇叶?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风杯风速计,用霍尔传感器测转速,转速正比于风速,

网友:
小型直流电机 装上扇叶 测感应电动势

网友C:
用压力传感器,只要做好标定,一样测风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上装个扇叶?

好办法,编码器的阻尼问题需要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我都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办法,编码器的阻尼问题需要解决。

这。。。光电编码器的阻尼不要太小啊,老兄,我比较好奇你测得风是得有多小

网友D:
我告诉你吧,用铂电阻, 恒流, 让它发热,和测温差不多,,当有风吹过的时候,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把这部分热转化成风速就可以了

上面好像没人用这种方案?

算法做好了,,精度0.02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风杯风速计,用霍尔传感器测转速,转速正比于风速,

这个较粗略,,当0.2m/s的时候,还不够让这个风杯转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压力传感器,只要做好标定,一样测风速

这个可以,市场上有这种微差压传感器,一个也要300左右.成本高,而且你还只能用这种,风在里面是经过处理的

如果你仅仅是用的压力传感器,我不相信你能做好,,,,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而且也不准

所有风速传感器都是:让风掠过传感器的表面,,绝不能让风直接撞击传感器,,风就好比水流一样,撞击出现水花的道理一样,还会出出涡流........所以你测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市场上有这种微差压传感器,一个也要300左右.成本高,而且你还只能用这种,风在里面是经过处理的

当然现在只是纸上谈兵,我只是说理论上讲,通过测量气体压力,获得其流速是可行的。

按照贝鲁里方程:压力+密度*流速^2/2=守恒恒量,并不需要风直接吹到压力传感器表面,而是通过一个开小口的微型容器与所测气流处保持同等压力,测这个容器内部的压力即可。貌似飞机上的空速管是用类似原理。

网友:
elector好像有个风速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吧,用铂电阻, 恒流, 让它发热,和测温差不多,,当有风吹过的时候,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把这部分热转化 ...

谢谢你!你的这个方案不错,我试试,关于算法,可以给出大概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你的这个方案不错,我试试,关于算法,可以给出大概意思吗?

也不用找什么算法,用个风速校准表,.得出不同AD下对应的风速值

要想精度高可取五点最小二乘法拟合,,普通玩玩,测个大概,比如10%的精度,二次曲线拟合一下就OK了

我们公司有这个产品,全量程精度2%,校的好的可到1%

网友:
风速测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吧,用铂电阻, 恒流, 让它发热,和测温差不多,,当有风吹过的时候,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把这部分热转化 ...

我们公司买的风速传感器就是这个方案的

不过使用陶瓷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吧,用铂电阻, 恒流, 让它发热,和测温差不多,,当有风吹过的时候,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把这部分热转化 ...

环境温度发生变化了呢,如户外有阳光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环境温度发生变化了呢,如户外有阳光的情况。

上面没说的很细

你看一下市场上的方案,都有二个电阻,其中一个就是做温度补偿的,而且是自动补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买的风速传感器就是这个方案的

不过使用陶瓷片的

不是我们公司的吧,哈哈,二个陶瓷的铂电阻,对不对

不过这种方案,正在改进,,正在被淘汰 ,功率型的功耗太大

由于铂电阻的非线性,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量程内高精度,调试过程很麻烦.....做这个东西难点是调试,而不是硬件

网友(2016-03-02):
引用 网友D:
不是我们公司的吧,哈哈,二个陶瓷的铂电阻,对不对

不过这种方案,正在改进,,正在被淘汰 ,功率型的功耗太大 ...

你们公司的风速传感器体积大不大?我们正在找体积小的风速传感器。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D:
我告诉你吧,用铂电阻, 恒流, 让它发热,和测温差不多,,当有风吹过的时候,会带走一部分热量,,把这部分热转化 ...

请教一下大神这个两个电阻是不是要搞在一起,,

网友:
铂电阻的应该可以做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