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点阵屏问题

楼主(2013-05-15):
    东西已经焊好,因为我是用共阴极的LED,行驱动用74HC154和TIP127,TIP127基极接输入,集电极接VCC,发射极接输出LED行,这样可以吗?(问题是今天老师说要用共阳极的接法,然后三极管作为开关给个高电平,列驱动74HC595给个低电平使灯亮)  如果按我共阴极这样接法行驱动能用吗?还是要用其他三极管?或者三极管的三个极要重新接过?

网友A:
是的,应该用共阳接法,154出来应该接PNP三极管,三极管基极接电阻到154,发射极接VCC,集电极接屏,列数据接限流电阻到595即可!具体你可以参考我以前做的屏,实物通过的!http://user.qzone.qq.com/584939513/blog/13525343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应该用共阳接法,154出来应该接PNP三极管,三极管基极接电阻到154,发射极接VCC,集电极接屏,列数据 ...

那我用NPN三极管作为行驱动行不?看资料说NPN三极管作为开关三极管是输出低电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用NPN三极管作为行驱动行不?看资料说NPN三极管作为开关三极管是输出低电平的? ...

输出的电平是根据你三极管的接法确定的,主要是输入是高电平控制还是低电平控制,一般都是低电平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