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错的队列代码,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3-05-15):
从书上抄下来的,觉得不错,发给大家看看

/*******************************************************************************
**File Name   : queue.c
**MCU Chip    :
**FOSC        :
**CCLK        :
**Description :
**Author      :
**Version     :
*******************************************************************************/
#include "queue.h"

/*==============================================================================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
==============================================================================*/
__STATIC_INLINE void CopyToNode(Node_Type *pq,ITEM item);
__STATIC_INLINE void CopyToItem(ITEM *pitem,Node_Type *pq);
void  QueueInit(Queue_Type *pq);
BOOL  QueueIsFull(const Queue_Type *pq);
BOOL  QueueIsEmpty(const Queue_Type *pq);
UINT8 QueueItemCnt(const Queue_Type *pq);
BOOL  EnQueue(Queue_Type *pq,ITEM item);
BOOL  DeQueue(Queue_Type *pq,ITEM *pitem);
void  EmptyTheQueue(Queue_Type *pq);

/*==============================================================================
**                                                                            **
**                        GLOBAL VARIABLES                                    **
**                                                                            **
==============================================================================*/

/*==============================================================================
**                                                                            **
**                      LOCAL GLOBAL VARIABLES                                **
**                                                                            **
==============================================================================*/

/******************************************************************************
**Function Name     : QueueInit
**Input Parameters  : none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Returned Value    : none
**Descrition        : initialize queue
******************************************************************************/
void QueueInit(Queue_Type *pq)
{
    pq->pfront    = NULL;
    pq->prear     = NULL;
    pq->ucItemCnt = 0;
}
/******************************************************************************
**Function Name     : QueueIsFull
**Input Parameters  : the queue base pointer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Returned Value    : 1->full
**                    0->not full
**Descrition        : initialize queue
******************************************************************************/
BOOL QueueIsFull(const Queue_Type *pq)
{
    return (QUEUE_SIZE == pq->ucItemCnt);
}
/******************************************************************************
**Function Name     : QueueIsEmpty
**Input Parameters  : the queue base pointer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Returned Value    : 1 -> empty
**                    0 -> not empty
**Descrition        : initialize queue
******************************************************************************/
BOOL QueueIsEmpty(const Queue_Type *pq)
{
    return (0 == pq->ucItemCnt);
}
/******************************************************************************
**Function Name     : QueueGetItemCnt
**Input Parameters  : the queue base pointer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Returned Value    : 1 -> empty
**                    0 -> not empty
**Descrition        : initialize queue
******************************************************************************/
UINT8 QueueItemCnt(const Queue_Type *pq)
{
    return (pq->ucItemCnt);
}
/******************************************************************************
**Function Name     : CopyToNode
**Input Parameters  : Queue_Type *pq -> the queue base pointer
**                    ITEM item      -> the value of item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Returned Value    : none
**Descrition        : initialize queue
******************************************************************************/
__STATIC_INLINE void CopyToNode(Node_Type *pq,ITEM item)
{
    pq->item = item;
}
/******************************************************************************
**Function Name     : EnQueue
**Input Parameters  : Queue_Type *pq -> the queue base pointer
**                    ITEM item      -> the value of item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Returned Value    : 1 -> enqueue successful
**                    0 -> enqueue failure
**Descrition        : initialize queue
******************************************************************************/
BOOL EnQueue(Queue_Type *pq,ITEM item)
{
    Node_Type *pnew;

    if(QueueIsFull(pq))
    {
        return FALSE;
    }
    pnew = (Node_Type *)malloc(sizeof(Node_Type));       //obtain a memory space
    if(pnew == NULL)                  //obtain a memory space fail ?
    {
        return FALSE;
    }
    CopyToNode(pnew,item);           //copy to node
    pnew->pnext = NULL;               //restore pointer
    if(QueueIsEmpty(pq))
    {
        pq->pfront = pnew;            //the new node is the first one
    }
    else
    {
        pq->prear->pnext = pnew;      //add to the tail
    }
    pq->prear = pnew;                 //the new node is the last one
    pq->ucItemCnt++;                  //increase the item counter
    return TRUE;
}
/******************************************************************************
**Function Name     : CopyToNode
**Input Parameters  : Queue_Type *pq -> the queue base pointer
**                    ITEM item      -> the value of item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Returned Value    : none
**Descrition        : initialize queue
******************************************************************************/
__STATIC_INLINE void CopyToItem(ITEM *pitem,Node_Type *pq)
{
    *pitem = pq->item;
}
/******************************************************************************
**Function Name     : DeQueue
**Input Parameters  : Queue_Type *pq -> the queue base pointer
**                    ITEM item      -> the value of item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Returned Value    : 1 -> dequeue successful
**                    0 -> dequeue failure
**Descrition        : initialize queue
******************************************************************************/
BOOL DeQueue(Queue_Type *pq,ITEM *pitem)
{
    Node_Type *pt;

    if(QueueIsEmpty(pq))              //the queue is empty ?
    {
        return FALSE;
    }
    CopyToItem(pitem,pq->pfront);     //copy the node to item
    pt = pq->pfront;                  //get the basic point of the first node
    pq->pfront = pq->pfront->pnext;   //now the next node is the first node
    free(pt);                         //free the space
    pq->ucItemCnt--;
    if(0 == pq->ucItemCnt)            //the queue is empty?
    {
        pq->prear = NULL;
    }
    return TRUE;
}
/******************************************************************************
**Function Name     : EmptyTheQueue
**Input Parameters  : Queue_Type *pq -> the queue base pointer
**                    ITEM item      -> the value of item
**Output Parameters : none
**Returned Value    : 1 -> dequeue successful
**                    0 -> dequeue failure
**Descrition        : initialize queue
******************************************************************************/
void EmptyTheQueue(Queue_Type *pq)
{
    ITEM dummy;
    while(!(QueueIsEmpty(pq)))
    {
        DeQueue(pq,&dummy);
    }
}

#ifndef _queue_h
#define _queue_h

#include "typ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
**                                                                            **
**                          IO DEFINITION                                     **
**                                                                            **
==============================================================================*/

/*==============================================================================
**                                                                            **
**                          CONSTANT DEFINITION                               **
**                                                                            **
==============================================================================*/
#define QUEUE_SIZE 10

/*==============================================================================
**                                                                            **
**                          TYPEDEF DEFINITION                                **
**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ITEM ;
typedef struct node{
    ITEM        item;
    struct node *pnext;
}Node_Type;

typedef struct queue{
    Node_Type *pfront;     //指向队列首的指针
    Node_Type *prear;      //指向队列尾的指针
    UINT8     ucItemCnt;     //队列中项目的个数
}Queue_Type;

/*==============================================================================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
==============================================================================*/
void  QueueInit(Queue_Type *pq);
BOOL  QueueIsFull(const Queue_Type *pq);
BOOL  QueueIsEmpty(const Queue_Type *pq);
UINT8 QueueItemCnt(const Queue_Type *pq);
BOOL  EnQueue(Queue_Type *pq,ITEM item);
BOOL  DeQueue(Queue_Type *pq,ITEM *pitem);
void  EmptyTheQueue(Queue_Type *pq);

#endif

网友:
MASK,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有时间再静下心来看看

网友:
静下心,以后看。

网友(2013-08-31):
这两本书有讲,代码用这种任务时调用,效率挺高的

网友(2013-11-14):
代码风格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4-02-25):
代码看着不错,谢谢了

网友A:
Linux下的KFIFO. 限制是缓存区大小必须为2的整数次幂.
在Linux内核中, 程序会将用户输入的缓存区自动圆整到2的整数次幂.

/**
  ******************************************************************************
  * @file    kfifo.c
  * @author  DevLabs
  * @version V0.1
  * @date    2013-12-30 20:44
  * @brief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2013
  12.   *
http://www.DevLabs.c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2013 DevLabs </center></h2>
  ******************************************************************************
  */

/*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 Private typedef -----------------------------------------------------------*/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buffer;        //!< 缓存区指针
    uint32_t size;          //!< 缓存区大小
    uint32_t in;            //!< 写偏移(in % size)
    uint32_t out;           //!< 读偏移(out % size)
} KFIFO;

/* Private define ------------------------------------------------------------*/
#ifndef     BOOL
    #define     BOOL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FALSE
    #define     FALSE   (0)
#endif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FALSE)
#endif

#define     FIFO_BUF_SIZE   32

/* Private macro -------------------------------------------------------------*/
#define     MIN(a, b)   ((a) < (b) ? (a) : (b))
#define     MAX(a, b)   ((a) < (b) ? (b) : (a))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判断一个数是否为2的整数次幂
*
* @param  n 要判断的数
*
* @retval TRUE
* @retval FALSE
*/
BOOL is_power_of_2(unsigned long n)
{
    return (n != 0 && ((n & (n - 1)) == 0));
}

/**
* @brief  fifo初始化
*
* @param  fifo 要初始化的fifo
* @param  buffer fifo的缓冲区
* @param  size  fifo缓冲大小
*
* @retval TRUE 初始化成功
* @retval FALSE 初始化失败
*/
BOOL kfifo_init(KFIFO *fifo,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size)
{
    if (!is_power_of_2(size))
    {
        printf("file: %s, line: %d size must be power of 2!", __FILE__, __LINE__);

        return FALSE;
    }

    fifo->buffer = buffer;
    fifo->size = size;
    fifo->in = fifo->out = 0;

    return TRUE;
}

/**
* @brief  向FIFO写入数据
*
* @param  fifo 待写入的FIFO
* @param  buffer 待写入的数据
* @param  len 待写入的数据长度
*
* @return 实际写入的数据
*/
uint16_t kfifo_put(KFIFO *fifo,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en)
{
    uint32_t l;

    len = MIN(len, fifo->size - (fifo->in - fifo->out));
    l = MIN(len, fifo->size - (fifo->in & (fifo->size - 1)));

    memcpy(fifo->buffer + (fifo->in & (fifo->size - 1)), buffer, l);
    memcpy(fifo->buffer, buffer + l, len - l);

    fifo->in += len;

    return len;
}

/**
* @brief  从FIFO取出数据
*
* @param  fifo 要取出数据的FIFO
* @param  buffer 存储取出数据的缓存
* @param  len 要取出数据的长度
*
* @return 实际取出的数据长度
*/
uint16_t kfifo_get(KFIFO *fifo, uint8_t *buffer, uint32_t len)
{
    uint32_t l;

    len = MIN(len, fifo->in - fifo->out);
    l = MIN(len, fifo->size - (fifo->out & (fifo->size - 1)));

    memcpy(buffer, fifo->buffer + (fifo->out & (fifo->size - 1)), l);
    memcpy(buffer + l, fifo->buffer, len - l);

    fifo->out += len;

    return len;
}

/**
* @brief  打印缓冲区
*
* @param  buf 缓冲区指针
* @param  len 要打印的数据长度
*/
void put_buf(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while (len != 0)
    {
        putchar(*buf);
        len--;
        buf++;
    }
    printf("\n");

    return;
}

int main(void)
{
    KFIFO kfifo;
    uint32_t i;
    uint8_t fifo_buf[FIFO_BUF_SIZE];
    uint8_t get_buf[FIFO_BUF_SIZE];
    uint8_t *str1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uint8_t *str2 = "abcdefghijklmhopqrstuvwxyz";

    for (i = 0; i < FIFO_BUF_SIZE; i++)
    {
        fifo_buf[i] = '*';
    }

    for (i = 0; i < FIFO_BUF_SIZE; i++)
    {
        get_buf[i] = '#';
    }

    // FIFO初始化
    kfifo_init(&kfifo, fifo_buf, FIFO_BUF_SIZE);
    // 向FIFO写入26个数据
    kfifo_put(&kfifo, str1, strlen(str1));

    printf("fifo_buf: ");
    put_buf((const uint8_t *)&fifo_buf, FIFO_BUF_SIZE);

    // 取出10个数据
    kfifo_get(&kfifo, get_buf, 10);

    printf(" get_buf: ");
    put_buf((const uint8_t *)&get_buf, FIFO_BUF_SIZE);

    // 这次写入会使FIFO回绕
    kfifo_put(&kfifo, str2, strlen(str2));

    printf("fifo_buf: ");
    put_buf((const uint8_t *)&fifo_buf, FIFO_BUF_SIZE);

    return 0;
}

/******************* (C) COPYRIGHT 2013 DevLabs **********END OF FILE**********/

网友:
这种代码风格,看着很舒服!

网友:
MARK  以后也许会用上。

网友:
标记一下,需要学习

网友:
mark一下,日后再看!

网友:
收藏,看着很清晰

网友(2016-04-01):
引用 网友A:
Linux下的KFIFO. 限制是缓存区大小必须为2的整数次幂.
在Linux内核中, 程序会将用户输入的缓存区自动圆整到 ...

还是Linux的代码 看着舒服

网友:
mask 一下,有空再来细品

网友:
收藏,静心细看

网友:
看风格有点像傻孩子的啊?是不?

网友:
Kfifo 的代码简单明了。我想用c++实现,KFIFO 这结构体里边的buffer 对应不同的类型,比如char   int  struct 等等。请高人指导下!

网友:
第一种就是普通的双向链表吧,Kfifo是效率比较高的FIFO实现,这种实现方法还有用于ringbuff的,特点就是判断首尾指针是否碰到非常快捷。而且这种方式用在两个线程一个读一个写的环境中,可以不用加任何锁或者同步。

网友(2016-12-01):
粗略看了一下,没看懂。先MARK一下,有空慢慢看。

网友:
先MARK一下,有空慢慢看

网友(2017-07-21):
最近有用 收藏慢慢看

网友(2023-01-08):
mark, 最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