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标志和中断使能想确认个问题。。。。。。。

楼主(2013-05-15):
想确认下是否所有的MCU在不使能中断的情况下,当有中断源触发时相应的中断标志仍然会置1?
这种情况下只是MCU不响应中断,而中断标志仍能置位从而反应中断有被触发过?

网友A:
你非要说  所有的MCU,那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网友B:
中断标志仍然会置1?

Some of them 置1, and others 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非要说  所有的MCU,那我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你见过的所有CPU",我只是想知道IC设计行业里有没这个潜规则,就是不使能中断的情况下,中断标志能然能够根据中断源的动作置0或置1.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me of them 置1, and others 置0.

在中断不使能的情况下标志也会变化吗?

网友B:
在中断不使能的情况下标志也会变化吗?

Some do; and others do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me do; and others don't.

Other means other MCU, or other modules in the same MCU?

网友:
Other means other MCU, or other modules in the same MCU?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