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在ARM+Linux下大致有多少启动时间?

楼主(2013-05-16):
我自己编译的qt版本(4.2.x, 4.5.x, 4.8.4)在532MHz的IMX35(ARM11, 256MB DDR2)上,从命令行启动一个简单的mainwindow,需要近15秒界面才出来(不用考虑linux的启动时间,我是到命令行后启动qt应用程序需要这么长时间);使用的根文件系统是只读的ext2,放在nand flash上,整个根文件系统不足32M,仅使用了libQtCore, libQtNetwork, libQtGui;编译器是arm-2012.09-64-arm-none-linux-gnueabi(sourcery, gcc版本好像是4.7.x), 使用的是glibc;Linux内核试了2.6.28和3.8.8。

我感觉这个速度极其不正常,看网上有说在400M的ARM中,第一次2s左右就启动起来了。我的差距怎么这样大?我编译的时候已经尽量少包括组件,libQtCore大约2M多,libQtNetwork大约8M,libQtNetwork不足1M.另外我编译使用的-qfx-linuxfb,是应该选这个么?我明天把整个配置参数信息发上来。

不知道大家的qt应用程序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启动?另外,大家编译qt时一般使用怎么配置参数?

网友:
没试过 不太清楚多长时间

网友A:
imx27@400m qt4 完全编译 rootfs 为 nfs 用 -qws 大概在3s 左右

网友B:
问下楼主,linux启动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是最快能多少秒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x27@400m qt4 完全编译 rootfs 为 nfs 用 -qws 大概在3s 左右

那我的启动时时间太长了,imx35比imx27应该更快才对。大概是什么造成这么大的速度差异。

能否告知你qt完全编译使用的配置参数和qt版本?你是动态还是静态链接?使用glibc还是uclibc?

如果可能,能否提供一个简化版的rootfs供测试?只需要能满足包括上面三个库,及必要的libc库和简单的一个qt应用。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linux启动需要多长时间,或者是最快能多少秒启动

从网上搜,国外有在1秒启动到qt应用的。嵌入式中内核到命令行应该较快,肯定很容易到5秒内

楼主:
另外,大家的nand读取速度多大?我的在命令行从ubifs分区中拷贝10MB左右文件到ram中的tmp目录下,大约5MB多每秒,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