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自行车装个发电机

楼主(2013-05-16):
看到数码之家的网友做的无传动无摩擦式发电机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28695&page=1,也蠢蠢欲动了
。这样的方式效率如何提高,体积又不能过大,能达到5v1A或者12v1a左右左右就差不多了,有网友建议使用E型硅钢片,或者E型磁芯,等等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zOTY1ODI4/v.swf

网友:
你既想自行车跑得快,又想让它发电,要知道,它发的电是你做功得到的,因此,除非你的自行车是无阻力的。

网友A: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视频的套件输出功率比较低,不太满意。
其实我想改成下坡的发电,平路的时候线圈挪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视频的套件输出功率比较低,不太满意。
其实我想改成下坡的发电,平路的时候线圈挪开 ...

这个想法不错。

水银开关,在惯性环境下误报的可能性多大?

网友B:
那个白色的环是磁铁吧,在路上跑很容易吸满含铁的碎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白色的环是磁铁吧,在路上跑很容易吸满含铁的碎屑的。

不是强磁就好。毕竟离地面还有很大的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白色的环是磁铁吧,在路上跑很容易吸满含铁的碎屑的。

这个不是问题,不会那么容易就吸到铁屑的,码表磁铁也是强磁,没问题,除非你把磁铁装在轮圈那,,,,

楼主:
线圈固定于前叉,或者后下叉,后上叉,磁铁固定于辐条上,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E=n·ΔΦ/Δt可知有三个因素影响其效率E电动势:线圈匝数n,磁通量 Φ=BS,磁通量变换时间t,弄清了三个因素,提高效率又不给骑车增加负担就很好解决了,负担也很小,也就5-10w的发电功率,业余车手骑山地车以20-30km的速度骑车的平均功率可能有80-110w持续输出,所以安装发电机所带来的能量负担可以不计,驴友骑车去户外旅行等,把移动电源货手机充满估计也就3-5个小时,驴友20-25km一天骑7-10小时完全够用。
回过头来说这三个因素:线圈匝数n,磁通量 Φ=BS,磁通量变换时间t。E=n·ΔΦ/Δt,n为线圈匝数,ΔΦ/Δt磁通变化率。
1,为保证磁通量充分利用,磁铁面积应该要≥所绕制的线圈面积包括芯体,磁铁选方形或圆形的,
2,为保证磁通变换迅速,需要考虑磁铁线速度,磁铁排列密度。磁铁安装在辐条中部,能保证线速度,安装在辐条最外端线速度最大,不采用。采用4块以上磁铁等分圆形排列,磁铁面积小排的多,面积大排的少,但不应该出现大面积线圈小面积磁铁的情况
3,动手试验,,,,

网友:
公司不能看视屏。

网友:
要切割磁力线

网友:
近一年来自行车是比较火爆,这个东西不知道有没有市场

网友(2014-04-14):
我想做一个给自行车自动充气的东西,当然在本车子上,当充气速度大于漏气时,坏胎也可用!
想想吧!如何弄?

网友:
反正,电从你吃的饭中来 无意思, 建议带电池

网友:
从重量与成本,不如太阳能电池板加锂电池。

网友(2015-09-05):
在下坡的时候充充电,不是是可行?或是刹车时~

网友:
楼主,你强磁铁怎么固定的?

网友:
娱乐行业一直很火,能做到低成本,应该还是有市场!

网友:
刚发现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下坡发电,上坡电动才好

网友:
禧玛诺的发电鼓马云家才不到50块一个,你们这帮人还折腾个神马意思,都那么有闲嘛

网友:
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享受自己动手的成就感

网友:
可以踩的电动车都可以发电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