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列的实现方式上链表和数组哪个好?

楼主(2013-05-16):
链表方式要用到malloc函数,有的书上说malloc和free的形式会产生内存碎片,所以有了这个疑问,麻烦各位大大们给解释解释

网友:
数组。单片机系统里不要用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
单片机系统不用malloc,特别是主频不高的平台

网友:
用数组吧,malloc不可重入,可能还要关中断。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办法都是有的,只有最适合使用的情形,没有必须如何如何。

负荷可预测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数组;指针的话,可以基于分片的算法进行动态内存分配。
用malloc要是知道内部算法,在适当的时候倒一倒内存块也能减少碎片。

网友:
毫无疑问是数组,可以参考TI的RingBuff.c,很经典

网友:
如果你需要申请的内存块大小固定,又想要链表的各种方便性。
可以结合数组和链表一起用,详情参考uCOS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