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控制 sja1000 opencore can 软核

楼主(2013-05-16):
硬件结构如下

在nios中采用模拟io的方式读写sja1000软核里面的寄存器,
代码如下:(以读写模式寄存器为例)
ALE_LOW;
   SJA_CS_HI;
   RD_HI;
   WR_HI;
      ALE_HI;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CAN_DAT_BASE,0);//写地址
     ALE_LOW;
      SJA_CS_LOW;
      WR_LOW;
     //PORT_IN;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CAN_DAT_BASE,0x09);//写数据

   WR_HI;
   SJA_CS_HI;
   ALE_HI;
   //read  reg
   ALE_LOW;
   RD_HI;
   WR_HI;
   SJA_CS_HI;
       ALE_HI;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CAN_DAT_BASE,0);//写地址
   ALE_LOW;
   SJA_CS_LOW;
   RD_LOW;
     PORT_IN;
     Judge=IORD_ALTERA_AVALON_PIO_DATA(CAN_DAT_BASE);//读数据
        RD_HI;
     SJA_CS_HI;
下面是sja1000 的读写时序:

  目前的问题是,读出来的寄存器值全部为0xff。我已经检查过很多次了, 代码的时序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读出来就是0xff呢?   nios cpu的时钟为125m, can的clk输入为25m。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啊  顶 顶 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解答啊  顶 顶 顶

网上有用VHDL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用VHDL写的。

能发一个网址么? 我现在想用nios 写。。。 写进去全是0xff。 快崩溃了。。。

网友:
verilog 的。请自己验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发一个网址么? 我现在想用nios 写。。。 写进去全是0xff。 快崩溃了。。。 ...

verilog 的。请自己验证。

网友:
有VHDL版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erilog 的。请自己验证。

你好,你没懂我的意思。我上面的原理图就是用opencore 的can ip核生成的。 我现在想用nios去操作这个can软核。 按照sja1000的时序去读写它的寄存器,始终都是0xff这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别沉了啊!!!!!!!!!!!

网友:
用片内逻辑分析仪把Can的接口时序抓出来,确认时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没懂我的意思。我上面的原理图就是用opencore 的can ip核生成的。 我现在想用nios去操作这个can ...

要先确认CAN本身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确认CAN本身是不是正常。

CAN用的是opencore上的CAN软核,8051接口

网友:
多验证下时序呗  我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完成收发了

网友(2014-12-30):
学习了,正准备用FPGA实现CAN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