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语法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6):
static struct dmp_s dmp = {
    .tap_cb = NULL,
    .android_orient_cb = NULL,
    .orient = 0,
    .feature_mask = 0,
    .fifo_rate = 0,
    .packet_length = 0,
};

使用MDK编译的时候出现User\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492): 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错误,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话说不该是用分号吗?

网友:
你这个是GNU的写法吧

网友:
最后一个成员后的逗号有影响?

网友:
NULL换成0

楼主:
已经搞定,结构体赋值,这样就可以了

static struct dmp_s dmp = {
   NULL,
  NULL,
    0,
     0,
    0,
     0,
};

网友:
楼主位的是GUN c的写法。跟标准的c是由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