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93C46? 还是24C02?

楼主(2013-05-16):
这2颗零件的功能类似, 也都在设计上都使用过了, 只是一直没去探讨其中的差异, 心里头有一些疑问, 有谁研究过吗?

1.  烧写次数的问题, 那一个寿命可以用的比较久?
2.  对编程来说, 那一个存取时间可以比较短?
3.  除了储存方式的不同(一个是8位,一个是16位)之外,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好久没有回复技术贴了。不能这么氺下去。来胡说几句。

你真的两种都用过???

93系列是SPI接口的,24C是IIC的。差的远了,spi 3线只能带一个器件,否则你只能加片选。但是它的总线速率快。IIC2线,省接口,可以挂许多,bus最大400k。

还在用这两种芯片真是很奇怪,小容量的要么很多MCU内置EEPROM,要么用2416,这个产量大,估计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有回复技术贴了。不能这么氺下去。来胡说几句。

你真的两种都用过???

93系列是SPI接口的,24C是IIC的。 其实他们的用量还是挺大的。特别是在工业上。有些应用只需要保存几个参数。当所选单片机没有内置EEPROM的时候。

楼主:
这2种我知道接口不一样, 也真的都用过, 最早是用93C46, 后来才开始用24C02的.

我要问的是当MCU没有提供内设IIC功能时, 用软件来控制这2颗芯片时, 那一颗的处理时间会比较短些?

MCU内置的EEPROM, 使用的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 最主要的不同是清除的方式,一次都要清一整个块,
而不是一次清一个位置.

楼主:
我上面說的情況是MCU將內置的FLASH做為資料儲存的使用方式,
問一下, 現在有那一顆51有內置的 EEPROM ?

网友B:
明显IO模拟IIC的复杂程度要大于SPI,但SPI的93C系列容量不大,当你需要更多存储时可能会为找到Pin-Pin兼容的片子而头痛。

网友:
24c系列写入时间快,可同时写8或16个字节。其他参数两种差不多。
内置eeprom的51推荐  C8051,可以搜索 新华龙(是代理)。

网友:
觉得24C02更好,SPI写完没有应答,另SPI也可以页写吧?
估计写的时间差不多,都是EEPROM,只是串口协议不一样,
要快用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IO模拟IIC的复杂程度要大于SPI,但SPI的93C系列容量不大,当你需要更多存储时可能会为找到Pin-Pin兼容 ...

正解,你用软件模拟IIC,就跟SPI不是一个级别了,10M的mcu每一个脉冲都要等,然后等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