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段式LCD颜色深度显示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3-05-16):
小弟在使用MSP430内置的LCD控制器驱动段式液晶时发现LCD显示字符的深度不一样,照片如下:
MAX和MIN显示深蓝色,数字显示黑色,有哪位大哥遇到过

网友A:
液晶片片就那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片片就那颜色

不是吧
   设计的时候应该都是黑色的
      驱动了发现有的段是深蓝色的

网友B:
问一下液晶厂,如果液晶厂没问题,调整一下三个LCD上的偏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液晶厂,如果液晶厂没问题,调整一下三个LCD上的偏压电阻

R33、R23、R13、R03上的波形正常是一个恒定的电压吗,我抓了这几个引脚的波形,R33的供电电压,R23和R13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形

网友(2013-07-25):
新手来学习下   现在还不知道 如何驱动LCD

网友:
有带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