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怎么实现负载自动检测?

楼主(2013-05-16):
移动电源怎么实现负载检测即插入手机自动开机充电。
本人小白一名就知道3种方式实现,而且了解的不够深入,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补充。
一、MCU轮询。
MCU每隔1s开启升压,判断输出电流超过100mA,每次判断等待100ms。
这种方法会使待机功耗加大。
二、USB从设备上拉识别。
这个就是利用USB从设备都会在D+或者D-上拉一个电阻,判断这个上拉电阻实现自动识别。
这种方法对手机充电口与USB连接口分离的手机不好用,并且你的充电的线必须是数据线。
三、回路会压判断。
一般这种方法适用于USB输出控制在负端的移动电源。就是利用插入手机时,USB正端的电压会被加载到USB的负端来实现自动识别。
这种方法我认为是比较适合的。

网友:
用中断从睡眠模式唤醒怎么样

网友:
我的移动电源需要手动按下触发开关,如果没负载,两秒自动关闭

网友A:
你的那第3种方法不是很明白,能解释的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那第3种方法不是很明白,能解释的详细点吗?

我也不是很明白第三种

网友:
我觉得第二种方法+检测USB_5V比较好,
第3种方法得要一个MOS管,且如果USB的5V与GND短路你区分不开,

网友:
手头的移动电源待机电流微安级别,根本不需要检测到负载再开机。

网友:
我们用的是第3种。很稳定可靠。

网友:
考虑到很多情况下移动电源也会给其他负载供电,我偏向于第三种。宁愿检流超过了再关断保护或者其他办法。

网友:
"手头的移动电源待机电流微安级别,根本不需要检测到负载再开机。"正确,我的就是这样!何必多此一举!

网友:
用三极管,触发MCU中断。诸位不要忘了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