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2口的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13-05-16):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51单片机的P2.5口高电平驱动NPN三极管8050,但是驱动不了,继电器没跳闸;我直接用7805出来的5V电源来驱动就可以。请问是不是P2口IO驱动电流不够,我用万用表测得时候,电压直接被拉低到0.6V左右,可以用外接上拉电阻来增强驱动能力么?还有其他的什么解决方法呢?

楼主:
在线等解答啊

网友A:
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上拉电阻

详细点啦,这样你确定可行?

网友B:
P2和P0内部是没有上拉电阻的,即输不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和P0内部是没有上拉电阻的,即输不出高电平。

P2口内部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B:
太久没用记错了,不好意思。
不过内部上拉电阻很大的,接近100K,最好外部再接上拉电阻,其实用PNP或许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久没用记错了,不好意思。
不过内部上拉电阻很大的,接近100K,最好外部再接上拉电阻,其实用PNP或许更合 ...

谢谢,我换了8550,pnp,解决问题了,

网友:
用功率驱动器啊,P2是有上拉电阻的。74ls04什么的

网友:
口和三极管之间要串入一个电阻的

网友:
5V接个电阻到P2口呗

网友:
单片机 四个口同时输出总驱动电流最大71ma,p0每个脚最大灌电流10ma,p0口输出最大电流26ma,其余口总输出灌电流15ma
书上这么写的

网友:
传统io:10ma输出,加强的20ma输出,如果基础太差,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反正自己玩,成本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