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PLC软件用着顺手?

楼主(2013-05-16):
最近接了几个单子,单片机或其他平台开发时间长,费用高,于是采用了PLC+触屏;

一气买了N(N>10)种触屏、PLC做测试……

用过松下的,试过三菱的,看了台达的,还有丰炜、永宏,西门子的因为要收费或者其他原因,官网没下下来,所以没试过;

日系的比较严谨,有些坏习惯会提示出错,比如一些随意的并联电路;

丰炜很简陋,永宏的也许真的是PLC功能强大,台达软件很大……

某国产的不错,模块可以随意拖拽,连线,定时器是正计时,感觉比较符合我的习惯 —— 可能是懒散的习惯吧。

纯国产的,不方便一一列出,用来用去,最后定了国产的,无非就是2通道高速计数器,加几个定时器,做个三角函数运算……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么做项目的,看来是利润非常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么做项目的,看来是利润非常高了。

倒是有成熟的Arm平台的方案,但是,改起来太费劲;
而且,还浪费了性能 —— Arm平台的方案是液压压力波动度5‰的试验设备;
而用户这里只是一台简单的生产设备,呵呵;

PLC+触屏,成本还低……

楼主:
呵呵 07年想过学PLC来着,但是西门子太有个性了,弄个编程软件各种搜索……

PLC已经学了快1个月了,2个系列,5种产品已经有雏形了…… ,在测试稳定性中 ……

网友B:
小项目就用台湾的永宏,丰炜都可以。日系三菱的也可以。

大项目就用西门子的,运气不好装个软件要半天。

网友:
台达的用的还算顺手。如果不习惯ISPSoft  就用WPLSoft编。

网友:
国产  信捷?

信捷有带7寸触摸屏一体的PLC

网友:
用过西门子带信捷7寸串口触摸屏,一学就会

网友:
现在发现直接用PLC加触摸屏,倒是低成本的选择

网友:
我习惯于西门子的。

网友:
用西门子PLC的人相当多。

网友:
都不顺手,家家似乎都很像,问题就出在这个“略有不同”上了

可惜 纯C 编译支持的 PLC 貌似几乎不流行

网友:
大厂的都容易破解,要注意这点,偏门的破解的不多

网友:
三菱。。。个人喜好

网友:
打的用西门子  小的用三菱。。。。。。

网友:
西门子S7-200 S7-300  施耐德Twido M218 台达DVP用起来都很顺手,日系的PLC不喜欢用,尤其是欧姆龙的。

网友:
喜欢用,欧姆龙的。

网友:
一接触PLC就用的是欧姆龙的,所以对他比较习惯。

网友(2013-10-05):
同楼上,我也是的。 感觉欧姆龙还可以。

网友:
keyence的用过没?我厂里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项目就用台湾的永宏,丰炜都可以。日系三菱的也可以。

大项目就用西门子的,运气不好装个软件要半天。 ...

对头,以前的西门子软件设计得实在太蛋疼了,纯属看运气,运气一不好,安装或卸载的时候一出问题,你就装也装不上、卸也卸不掉了,只能重装系统,所以基本上没特别情况,我都不会用西门子plc

网友(2013-11-19):
施耐德我用着最顺手,软件安装或卸载很方便,功能也很强大,

网友:
用欧姆龙,性价比还不错的

网友:
身边一般设备上都是三菱的,所以玩三菱的,拆了几个,准备用它在家整个智能家居出来

网友:
只用过日系的,个人感觉Omron的比Mitsubishi的好用

网友:
用什么要看自己的习惯了!信捷

网友(2013-12-30):
大的小的都用西门子的

网友(2014-08-29):
推荐西门子的  1MS的定时器精度很高 而且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