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Analog 转 SPDIF

楼主(2013-05-16):
自己做的Analog 转 SPDIF 板子。平时手上没有测试SPDIF的设备,有了这个爽了。
DC 5V供电,三路3.3V供电,CS8406+CS5343。

网友:
顶,看起来很不错。

实际效果如何呢?

原理图这个可以有吧?

网友A:
有兴趣,不过如果也能反过来用就更爽了

网友B:
有什么用啊?都是把SPDIF转IIS或者模拟,不知道楼主的模块有何用处?
如果你只想找个SPDIF信源,那么普通VCD DVD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用啊?都是把SPDIF转IIS或者模拟,不知道楼主的模块有何用处?
如果你只想找个SPDIF信源,那么普通VC ...

应该是用来测试SPDIF解码器,手头又没有SPDIF源。

另外我在想,要是把它跟一个带SPDIF解码器的设备首尾相接,给个声音启动一下不知道会是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来测试SPDIF解码器,手头又没有SPDIF源。

另外我在想,要是把它跟一个带SPDIF解码器的设备首尾 ...

我想的话,如果速度够快达到相位正确,那肯定自激振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不过如果也能反过来用就更爽了

反过来用的是CS8412(8416)+IIS DAC(TDA1543之类,AD1955,AD1853)

楼主:
SPDIF 转 Analog  也容易做。

楼主:
5楼说的正确,平时手上不好携带SPDIF源,测试的时候不可能老是搞台DVD什么的吧。

楼主:
我们做音响的,用我这个接上机器效果还不错。

网友:
楼主的跟这个差不多: http://www.qlshifi.com/wzcp/qa01.htm, 不过多了个USB转SPDIF.

楼主:
是的,其实QLS这个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说的正确,平时手上不好携带SPDIF源,测试的时候不可能老是搞台DVD什么的吧。 ...

SONY 松下CD带SPDIF不比你这个拉风?还不是只有100元。

网友C:
楼主那个可以用来数字录音呀 请问一下 你spdif输出的电平是 多少v 是 TTL 还是 0.5V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可以用来数字录音呀 请问一下 你spdif输出的电平是 多少v 是 TTL 还是 0.5Vpp ...

   是0.5Vpp,这是标准的幅度

网友(2013-06-17):
话说我买了个30元的光驱,带播放键那种,就有SPDIF输出,不过光驱上称之为数字音频接口,而不是写SP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