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调出来了,用卡尔曼滤波数据不正常

楼主(2013-05-16):
大家好,我最近在弄mpu6050,读出来的值除以量程,不动时值在0左右(不管怎样放置),移动时就会有值变化,不知是否正常,大家有遇到过吗?
卡尔曼滤波器输入两轴   加速度X和角速度Y 就够了吗? mpu可有六轴,如果是那其他轴不用吗?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13-09-01):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A:
你有程序吗?给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1415890504@qq.com,平衡车做的好久了 不能卡在这个地方吧。。

网友:
顶一下,别让帖子沉下去!

网友B:
卡尔曼滤波你只用加速度计么?还需要陀螺仪来辅助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尔曼滤波你只用加速度计么?还需要陀螺仪来辅助的啊!

谢谢,早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程序吗?给我一份吧。。。我的邮箱是,平衡车做的好久了 不能卡在这个地方吧。。 ...

你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mpu6050的数据融合的不对,怎么也调不好了。。

网友C(2013-12-26):
楼主能能不能分享一下成果啊!很像学习一下,就是搞不太懂那些方差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读一下ACCEL_XOUT_L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能不能分享一下成果啊!很像学习一下,就是搞不太懂那些方差如何使用,谢谢 ...

水平有限,帮不了你,只能用卡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