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神告知串口监听软件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5-16):
像accessport这个串口监听软件的原理是什么,是怎么实现对传输数据的识别的?其本质是监听软件还是监听端口?

请各位大神告知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是监听 windows A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监听 windows API

什么意思?
从我实验的情况来看的话,我感觉是监听软件的可能性大一些。

下面有个截图,分别是用串口监听软件监听两种软件接收到的相同的数据流
一个是串口调试助手,显示方式是8字节一组,一个是公司自己的上位机软件 任意字节一组。

串口调试助手应该是8字节用了什么方法,触发了串口监听,而公司的上位机是一帧数据过后才调用了这个方法,所以,用监听软件监听公司上位机如果没有到达一帧数据就不会触发监听软件,也不能监听到数据了。

具体处理方法不是很清楚,仅仅是猜测。望技术达人证实。

楼主:
如果猜想正确的话,问题就解决了,各位技术达人快来给我看看啊!!!

网友B:
公司上位机软件就是一个串口读写啊,哪来的什么监听。看程序如何写了,可以每个字节触发,也可以多个字节触发。
串口监听一般可采用过滤驱动来实现。

网友:
串口监听就是用钩子函数监听Windows底层驱动,过滤串口操作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上位机软件就是一个串口读写啊,哪来的什么监听。看程序如何写了,可以每个字节触发,也可以多个字节触 ...

要做新产品,兼容原来的公司上位机软件,开着公司上位机软件用串口监听软件监听调试用的,看看返回的数据是不是对的。
您的意思是我的猜测是对的吗?
钩子函数什么的不懂。通俗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