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8051F340 C2D作为普通IO口用,谢谢!

楼主(2013-05-16):
大家好! 我以前使用C8051F320,用C2D作为普通IO口。这次没细想,就用C8051F340作了电路板。板做回来后,想写个点灯的程序测试下,写到C2D时,看到C8051F340的数据手册就懵了. "C2D与P3.0共用“,这句话我理解为针对没P3.0口的型号而言的,现C8051F340已有P3.0,那怎么办呀?再去查看英文的手册,也没说是针对特定的型号,只有C8051F34X.

网友A:
应该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

谢谢!能否提供思路。

网友:
普通IO口?那不就是P3.0吗?!相当于用的是P3.0这个IO口,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340的C2D是单独的管脚,不占用P3.0和其他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