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SPI接口而不用RGB接口驱动ILI9341实现显示功能?

楼主(2013-05-16):
大家好,我想用MSP430控制ILI9341驱动液晶显示。ILI9341有RGB接口,用于接收要显示的数据。另外,SPI接口实现初始化的功能。现在想在SPI初始完后,直接用SPI传送数据显示一幅画面。看芯片手册,感觉应该可以实现。但总是不成功。请教大家,ILI9341只能用RGB接口传输要显示的数据吗?

网友:
那个要 做液晶的厂家把 引脚绑定出来了  你才能用吧,  一般淘宝上的好像没把SPI绑定出来的.

网友:
可以了,没问题

楼主:
现在我这里的液晶模块RGB接口和SPI接口都是引出来的。用SPI初始化完成后,并且打开了显示功能(命令字0x29),然后执行“Memory Write”指令(命令字0x2C),后面加要显示的数据。但是LCD上没有任何显示,不清楚是哪里设置不对了,还是ILI9341只能通过RGB接口实现显示功能?

网友(2013-06-24):
有没有并口8位数据总线的驱动啊?

网友A:
一般2种接口都支持的!SPI ,RGB 接口都可以。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260082496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2种接口都支持的!SPI ,RGB 接口都可以。
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 ...

谢谢,最后确定是自己程序的问题,用SPI初始化的时候设置错了。用SPI、RGB、MCU接口都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最后确定是自己程序的问题,用SPI初始化的时候设置错了。用SPI、RGB、MCU接口都是可以的。 ...

最近用到这个接口驱动ILI9341,SPI接口。能否共享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用到这个接口驱动ILI9341,SPI接口。能否共享一下呀。

初始化的代码部分如下,可以参考:
/***************
ILI9341 Initial
SPI接口
未用RGB接口
***************/

RESET_LCD = 1; // 拉高LCD复位引脚
_delay_ms(1);
RESET_LCD = 0; // 拉低LCD复位引脚
_delay_ms(10);
RESET_LCD = 1; // 拉高LCD复位引脚
_delay_ms(120);

Write_Command(0x11);
_delay_ms(60);
Write_Command(0xC0);
Write_Parameter (0x08);
Write_Command(0xC1);
Write_Parameter (0x10);
Write_Command(0x35);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Command(0xC5);
Write_Parameter (0x29);
Write_Parameter (0x2D);
Write_Command(0x36);
Write_Parameter (0x04);
Write_Command(0xB1);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Parameter (0x1B);
Write_Command(0xB6);
Write_Parameter (0x0A);
Write_Parameter (0xA2);
Write_Command(0xC7);
Write_Parameter (0XAB);
Write_Command (0xB5);
Write_Parameter (0x03);
Write_Parameter (0x04);
Write_Parameter (0x0D);
Write_Parameter (0x0A);
Write_Command(0xE0);
Write_Parameter (0x0F);
Write_Parameter (0x2D);
Write_Parameter (0x26);
Write_Parameter (0x0D);
Write_Parameter (0x11);
Write_Parameter (0x08);
Write_Parameter (0x46);
Write_Parameter (0x97);
Write_Parameter (0x2B);
Write_Parameter (0x01);
Write_Parameter (0x08);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Parameter (0x01);
Write_Parameter (0x01);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Command(0xE1);
Write_Parameter (0x01);
Write_Parameter (0x08);
Write_Parameter (0x0F);
Write_Parameter (0x06);
Write_Parameter (0x12);
Write_Parameter (0x06);
Write_Parameter (0x3A);
Write_Parameter (0x56);
Write_Parameter (0x5E);
Write_Parameter (0x0C);
Write_Parameter (0x18);
Write_Parameter (0x0F);
Write_Parameter (0x3A);
Write_Parameter (0x3A);
Write_Parameter (0x0F);
Write_Command(0xF6);
Write_Parameter (0x01);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Command(0xED);
Write_Parameter (0x64);
Write_Parameter (0x03);
Write_Parameter (0x12);
Write_Parameter (0x81);
Write_Command(0x3A);
Write_Parameter (0x66);
Write_Command(0xB4);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Command(0xEA);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Command(0xCB);
Write_Parameter (0x39);
Write_Parameter (0x2C);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Parameter (0x34);
Write_Parameter (0x02);
Write_Command(0xCF);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Parameter (0xF9);
Write_Parameter (0x30);
Write_Command(0xF7);
Write_Parameter (0x20);
Write_Command(0xE8);
Write_Parameter (0x85);
Write_Parameter (0x00);
Write_Parameter (0x78);
Write_Command(0x29);
}

网友C(2013-08-24):
LZ请问你还用的控制器的SPI还是模拟的SPI,怎么去区分命令和数据的,我弄了好久,现在也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请问你还用的控制器的SPI还是模拟的SPI,怎么去区分命令和数据的,我弄了好久,现在也没弄好! ...

可以参考ili9341的Datasheet,在控制器与ili9341进行SPI通讯时,首先通过ili9341的硬件引脚配置IM[3..0],来选择SPI通讯为3线9位接口模式还是4线8位接口模式。
1、当选择3线9位接口模式时,传输的9位数据中,第一位就是命令/数据的标志位。
2、当选择4线8位接口模式时,则有专门的D/CX引脚来指明传输的是命令还是数据。

具体是选用控制器自带的SPI接口还是模拟SPI控制方式倒不重要,二者都可以实现,我用的是模拟SPI方式。

网友D(2013-10-15):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ili9341的Datasheet,在控制器与ili9341进行SPI通讯时,首先通过ili9341的硬件引脚配置IM[3..0] ...

LZ你好,现在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写命令,数据都没有问题,能显示,但是读老是读不对,比如读驱动ID,老是读不对

网友E:
用smt32模拟spi,怎么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你好,现在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写命令,数据都没有问题,能显示,但是读老是读不对,比如读驱动ID,老是 ...

写操作能完成, 说明没有大问题。还有,在读操作时,发送完读命令字后,将SDA配置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mt32模拟spi,怎么模拟??

用STM32模拟SPI时,将SPI相关的IO配置为GPIO,然后根据datasheet上的时序图控制GPIO就行。

网友:
但个人感觉,用SPI接口  在速度上肯定是没有IORGB快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写操作能完成, 说明没有大问题。还有,在读操作时,发送完读命令字后,将SDA配置为输入。 ...

我的屏是4线SPI,没有SDA,有SDI和SDO,SDO mcu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屏是4线SPI,没有SDA,有SDI和SDO,SDO mcu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

我是用模拟spi实现的。如果你用stm32的spi进行通信,读数据不正确是不是出现了溢出,由于spi进行写操作的同时也在接收,所以第一次读操作前要先读一次数据寄存器,以保证数据寄存器空,能正常接收数据。

网友(2015-05-14):
可以分享一下SPI读取的程序吗,现在卡到这一块了,不知道该怎么弄,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