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200米范围内通信,有没好的无线模块推荐?

楼主(2013-05-16):
工厂环境200米范围,需要测量多个节点的温度,确保夏季机器工作温度正常,节点数量大概30个左右,
当某个节点温度过高,会立即通过无线模块向主控板传输温度值报警。主控板可以随时人工查询各个节点温度。
简单点说,就是我需要双向无线通信模块,要求模块要稳定!!!功耗次要,价格30元以内吧

大家有没好的模块推荐,也欢迎厂家推荐。

之前考虑过433MHZ和2.4GHZ,工厂对讲机也是433MHZ,所以排除了433MHZ。Zigbee距离又短,担心不可靠。

网友:
才200米可以布线 2.4g也完全可以实现的

你这个是1对多,可以采用485方式进行通信

楼主:
布线比较麻烦啊,机器设备杂乱,这一个点那一个点都要拉一条线,1对多确实麻烦

网友:
可以转发啊,组网

网友:
楼主考虑用433吧,避开对讲机的频率就是。
至于30元的模块,难度有点大,这样的廉价模块基本不可能有滤波器和LNA,抗干扰与灵敏度都不够。在工厂范围内,还有对讲机,这个价位的模块恐怕不能胜任了。2.4G同样存在这些问题,更何况2.4G衰减大,绕射能力差,200米不加PA比较困难,加PA价格就远不止30了。
zigbee,还是价格问题。

网友:
多个无线用以太网连起来。。。

网友A:
24L01 淘宝号称1.X 公里呢

楼主:
433还是2.4G还是没头绪啊,据说433受温度影响大,不稳定,433模块有推荐的吗?
最后不行就485布线了

网友:
供电一样还是要拉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L01 淘宝号称1.X 公里呢

我感觉24L01不是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L01 淘宝号称1.X 公里呢

以前玩过号称300m的,只能缩水到50m用,远点就不稳定了。

网友:
前几天在室内调试24L01,100m的,只能在50米之内有效,超过30就断断续续的掉包了。LZ可以搞个放大器试试

网友:
看看我的模块,价格好谈。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608493035

网友:
不建议用2.4G
尽可能433,315.
把波特率降下来,距离会远一点。看到有人用27M模块的,号称能够水下通信,缺点是太贵,而且不是ISM频段

网友:
si4432,楼主考虑下

网友:
没功耗要求。带PA的模块就可以了,很多

网友:
4432      1101

网友:
我们公司在做类似的产品。如果高楼不是很多,几百米肯定没问题的。并且有高效的组网功能。可以交流一下,我的Q-Q:3-2-6-8-3-6-9-4

网友B:
x宝上那些东西我试过几个,距离都是吹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x宝上那些东西我试过几个,距离都是吹远的。。。

+10086

网友:
还是用485吧,电源也是扯

网友:
nrf905,频率868MHz,距离在200以内可以实现

网友:
看到有人推荐SI4432,淘宝了一下, 1000米,有木有

网友:
si4432 2dbi弹簧天线,通讯距离300米?

网友:
深圳泰鑫达的无线头,不过价格是你要求的10倍了

网友(2013-12-26):
星形组网JTT1212已成功运用在多个新型牧场温湿度采集,所以稳定大可放心,电池供电,解决了你布线供电问题200米距离随便OK,430MHz-500MHz频段供你选择,完全可以避开你对讲机的使用频率

网友:
不知道电力猫抗干扰能力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试试

个人感觉还是485可靠,200m太easy了

如果实在是想用无线,如果你的机器相距都不是太远,可以考虑无线模块自身做中继
比如由近及远 1234四个节点  3只接收2和4的信号 2只接收1和3的信号  4的信号由3接收传到2再由2传到1

坏处是有一个节点废了其后的节点都废了。不过可以尝试用心跳包来及时发现坏掉的节点。其实即使是分布式拓扑结构也需要心跳包的

网友:
工厂干扰这么大 自动跳频一定要弄好,否则可能全废掉了
即使用433的对讲机 对讲机也不会把信道全部占领了,所以跳频通信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
拉电线, PA放到超大....按2km的来做, 都一样